知识:如何确定自己在高速公路上的准确位置

楼主(2022-11-03):
一般在高速公路右侧护栏边上,一公里会有一个公里牌,上面标注了高速公路的名称和公里数,上面字体比较大的数字表示公里数,下面的大写字母加数字表示的是当前行驶高速公路的编号,正确读法:X(编号)高速X公里处。

最后看百米牌,高速公路上每间隔一百米就会有一个百米牌,上面标注了百米数和公里数,一般上面字体大的数字表示百米数,下面字体小的数字表示公里数,正确读法:X公里加X米。

楼主:
我有个疑问:上面的数字,是无法确定高速公路的方向的。为何不在上面的指示牌上标明方向?

网友:
估计数字是流水号,唯一编码就能代表方向了

网友A:
桩号是唯一的,以前在公路行业是通过上行或者下行来区分哪侧车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桩号是唯一的,以前在公路行业是通过上行或者下行来区分哪侧车道。

哪个是桩号?

1358,1354 不是公里数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个是桩号?

1358,1354 不是公里数吗?

桩号就是图中铁牌,分公里桩和百米桩。
比如叙述K123+456就是公里桩123公里,百米桩456米
知道了自己公里桩位置,还得知道百米桩位置,还得知道百米桩递(上行)增还是递减(下行),起码都走一下看相近桩号才知道上下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桩号就是图中铁牌,分公里桩和百米桩。
比如叙述K123+456就是公里桩123公里,百米桩456米
知道了自己公里 ...

方向好确定,一般说往北行还是往南行就确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桩号就是图中铁牌,分公里桩和百米桩。
比如叙述K123+456就是公里桩123公里,百米桩456米
知道了自己公里 ...

怎样知道自己在高速的哪一边?

网友:
高速比较比如京珠高速 沪昆高速  一般说往珠海方向 往上海方向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样知道自己在高速的哪一边?

停车后要在车后150米放三角牌,走的过程中能看到2个百米标,先看到的比后看到的数大,就是上行方向。

网友:
19年在高速上出了一次车祸,报警:报里程标**km+*米,什么方向。最近的交警队就过来了。

网友:
报这个数字交警就知道你在什么地方了。

网友B:
数字编码或公里数加个字母,如A,或B,就能知道 是哪个方向了。公交车也可以这样。

网友:
用报警人的手机号码定位应该也能行,就是不知道操作起来可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字编码或公里数加个字母,如A,或B,就能知道 是哪个方向了。公交车也可以这样。 ...

问题是高速的数字编码没有AB啊。

网友C:
一公里就有一个?平时感觉很少看到啊。而且,很大概率会抛锚的地方,距离这个牌子有两三百米,看不到这个牌子,得走很远才能找到。有没什么更好的方法,比如手机直接发送微信中的位置给某个公众号平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公里就有一个?平时感觉很少看到啊。而且,很大概率会抛锚的地方,距离这个牌子有两三百米,看不到这个牌 ...

可以让接警人加你微信,然后发给他。但这种方法也要给个方向为稳,定位的误差有几米就跑对向车道去了。  拖车上错方向那费用就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个疑问:上面的数字,是无法确定高速公路的方向的。为何不在上面的指示牌上标明方向?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 ... 84%E5%88%99/1430700
北南纵向路线以路线北端为起点,以路线南端为终点;东西横向路线以路线东端为起点,以路线西端为终点。放射线的起点为北京。

不分方向的,统一以北端、东端、北京为起点算里程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