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建 Discuz x 3.4 论坛 如何备份?

楼主(2022-11-03):
【问题已解决】  使用莫大 的方法,  mysql 自带的备份还原功能后,论坛数据已完整同步过来了!
     另:discuz 自动的备份功能,是将数据库文件加密了,貌似恢复的时候 解密出错了!  【个人猜测】

参考坛友操作,Discuz 论坛 作为局域网资料库 真香!

考虑到数据备份问题,在备份机上同样部署了一套一样的功能
遇到问题,根据网上教程,将数据库备份,恢复到备用机上,在恢复数据库时提示错误!

Discuz! Database Error
(1146) Table 'ultrax.forum_forum' doesn't exist
SELECT * FROM forum_forum t WHERE t.status='1' ORDER BY t.type, t.displayorder

PHP Debug
No.        File        Line        Code
1        index.php        136        require(%s)
2        forum.php        67        require(%s)
3        source/module/forum/forum_index.php        224        table_forum_forum->fetch_all_by_status()
4        source/class/table/table_forum_forum.php        28        discuz_database::fetch_all()
5        source/class/discuz/discuz_database.php        106        discuz_database::query()
6        source/class/discuz/discuz_database.php        142        db_driver_mysqli->query()
7        source/class/db/db_driver_mysqli.php        148        db_driver_mysqli->halt()
8        source/class/db/db_driver_mysqli.php        223        break()
192.168.0.191:8090 已经将此出错信息详细记录, 由此给您带来的访问不便我们深感歉意.

参考备份方法如下

discuz论坛搬家步骤
1.        备份论坛网站数据。
进入后台—站长—数据库—备份,数据备份类型选择“Discuz!和 UCenter数据”。

备份成功以后,数据自动保存在自己网站空间的根目录下的discuz程序的data文件夹下。

2.        网站程序文件下载
通过FTP软件把整个DISCUZ程序文件全部下载到自己的电脑桌面上。
3.        整理下载到本地的网站文件
1.把下载下来的文件里面的下列文件删除,请都放心删除掉这几个文件,重新装上的时候会自动产生新的文件。
/install/install.lock (有的下载下来之后就没有这个文件,如果没有就不用管)
/config/config_global.php
/config/config_ucenter.php
/uc_server/data/config.inc.php
2.到官方下载一个与你网站版本一样的Discuz! 的安装包,把 upload里的/install/文件夹复制过来覆盖你下载下来的网站文件。
3.把从官方下载下来的Discuz! 安装包里面的 utility/restore.php 文件放到你网站文件的/data/文件夹内,这是用于数据库还原。
4.        将整理好的网站文件包上传到新主机空间(放网页资料的文件夹下)
建议压缩之后在使用FTP上传,上传完成之后进入虚拟主机控制面板在线解压缩功能,这样可以节约很多时间。
5.        重新安装discuz
使用 http://你的新域名/install/ 进行安装,按照提示填入你新的虚拟主机数据库名和用户名及数据库密码,注意数据库的数据表前缀和以前一样。
6.        还原数据库
安装成功后,用你安装的时候填写的管理员帐号和密码登录,进入后台—站长—数据库—恢复—数据恢复,选中要恢复的数据然后点击右边导入,点击确定即可恢复数据。

为了安全起见当成功恢复数据后进入FTP删除/data/restore.php这个文件。
7.        更新缓存
数据还原成功之后,在后台退出帐号,用你原来的后台管理员帐号登陆,进入后台更新缓存,网站搬家成功结束。

网友A:
自己使用MySQL的数据库备份。不要使用上面的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使用MySQL的数据库备份。不要使用上面的教程。

好的 谢谢

网友A:
自己学习一下MySQL的备份和恢复。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学习一下MySQL的备份和恢复。很简单的。

嗯嗯    已经用这个命令备份成功了!
mysqldump -uroot -p --set-gtid-purged=OFF ultrax | gzip > /opt/ultrax_1103.sql.gz

明天到办公室再搞一下恢复

网友B:
用WIKI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WIKI不好吗?

没有接触过,论坛形式,倒是经常用!
有推荐的windows版本吗? 看了一下 wiki 做个人笔记好像很不错!

网友B:
Dokuwiki
可在windows 和 linux 服务器上部署。
测试系统:http://47.104.150.198:8885/dokuwiki/doku.php

楼主:
引用 网友B:
Dokuwiki
可在windows 和 linux 服务器上部署。
测试系统:http://47.104.150.198:8885/dokuwiki/doku.php ...

多谢,部署一个 试用看看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Dokuwiki
可在windows 和 linux 服务器上部署。
测试系统:http://47.104.150.198:8885/dokuwiki/doku.php ...

增强版与原版的区别有多大呢?

网友:
原版要自己配置很多插件,增强版配好了直接可用,要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