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 cpld io弱上拉,如何使配置前io为低电平

楼主(2022-11-03):
1.使用了ALTERA CPLD MAX II  EPM2210,来控制单板的上电时序(CPU包括外围设备都有上电时序要求),还扩展一下CPU接口
CPLD连接到各个电源模块的使能管脚,还有IO口连接到CPU的i2c uart spi等接口,CPLD首先上电,然后控制各个电源电压按顺序上电
2.现在调试发现,由于cpld io弱上拉结构,导致还未加载程序前,io会突然拉高一下,电源使能了那一下,我想要上电就为低电平,然后按CPLD程序跑
cpld io连接到cpu接口也会推高cpu的电源
3.CPLD加强下拉或许上电未加载前还能使电源模块使能一直为低电平,但连接到CPU接口的那些信号IO怎么弄呢,总不能都加下拉吧

网友A:
加个下拉又不碍事

网友B:
Altera的老器件只有下拉一个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下拉又不碍事

那CPU接到CPLD的接口呢,I2C UART SPI GPIO这些,不能都加下拉吧
好奇怪这些信号线先上电也会推高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Altera的老器件只有下拉一个办法

看了看手册,貌似没啥办法,电源使能那边加下拉还好弄
CPLD连到CPU信号线不好弄,不知道是不是CPU本身的问题,信号线先有电,会推高电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ltera的老器件只有下拉一个办法

别说老器件,就是cyclone 10还是得下拉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看手册,貌似没啥办法,电源使能那边加下拉还好弄
CPLD连到CPU信号线不好弄,不知道是不是CPU本身的 ...

要不你用加一个三态门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别说老器件,就是cyclone 10还是得下拉

最高只用到过V,后面就换成X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高只用到过V,后面就换成X家了

还是xilinx家的好用,FPGA都有管脚控制上电管脚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xilinx家的好用,FPGA都有管脚控制上电管脚状态

而且相对便宜
就是编译速度太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