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计算字节中1的个数

楼主(2022-11-03):
ARM 中, 我记得有条指令,可以直接求出字节中1的个数,不必一位一位查。还有第1次出现的1出现在第几位。

网友:
你可能记错了?x86有popcnt,bitscanforward/bitscanreverse。

网友:
只有字节的话,用查表(size=256)岂不更快

楼主:
两位大神,真有的,我忘记了,因为不怎么用

网友:
ARM-M3内核没有求出1的个数的指令,有计算前导0的数目指令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位大神,真有的,我忘记了,因为不怎么用

查了下 M3 内核的指令表(thumb),只有一个 CLZ 指令满足类似的要求,计算前导0个数。
高级的 ARM 应该会有更具体的计数指令,不过没玩过也没具体手册...

网友:
软件实现的话,可以看看《高效算法的奥秘》中的第5章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老师,哪天我想起来补上。 之前在IAR中找见的,也可能是IAR自带的库。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老师,哪天我想起来补上。 之前在IAR中找见的,也可能是IAR自带的库。 ...

CLZ 指令倒是见过,其他的就没见过了,
先占个位置听课。

网友:
https://developer.arm.com/docume ... f-instructions/VCNT

需要支持neon才行,一般A系列的ARM上有,cortex-M没有。

网友:
不是有个帖子专门讨论过这个吗?就是弄个一个简单的算法,可以只需要几步就得到结果,比通用的轮询和查表都快一些,

网友A:
printf("%u\n", a ^ (a - 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rintf("%u\n", a ^ (a - 1));

别欺负我没学过C语言,我可也是自学了if else 的:)

a=2时结果是多少?难道 =3吗?等于255时结果是多少?难道等于1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别欺负我没学过C语言,我可也是自学了if else 的:)

a=2时结果是多少?难道 =3吗?等于255时结果是多少 ...

我记错了,是有个什么类似的算法的……

补充:
https://blog.csdn.net/weixin_67711401/article/details/123339380
下面这个应该是相对快的算法
int NumberOf1(int n)
{
        int count = 0;
        while (n)
        {
                n = n & (n - 1);
                count++;
        }
        return count;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错了,是有个什么类似的算法的……

补充:

你这个验证没有计算FF最快几个循环?我是看不懂,就是和8个循环相比
之前有个帖子,专门讨论这个,印象中好像是说最多只要4个循环,所以当时觉得是最优的,

网友:
之前讨论的帖子: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69455-1-1.html

网友:
/*
*********************************************************************************************************
*                                                uC/OS-II
*                                          The Real-Time Kernel
*                                             CORE FUNCTIONS
*
*                              (c) Copyright 1992-2012, Micrium, Weston, FL
*                                           All Rights Reserved
*
* File    : OS_CORE.C
* By      : Jean J. Labrosse
* Version : V2.92.07
*
* LICENSING TERMS:
* ---------------
*   uC/OS-II is provided in source form for FREE evaluation, for educational use or for peaceful research.
* If you plan on using  uC/OS-II  in a commercial product you need to contact Micrium to properly license
* its use in your product. We provide ALL the source code for your convenience and to help you experience
* uC/OS-II.   The fact that the  source is provided does  NOT  mean that you can use it without  paying a
* licensing fee.
*********************************************************************************************************
*/

#define  MICRIUM_SOURCE

#ifndef  OS_MASTER_FILE
#define  OS_GLOBALS
#include <ucos_ii.h>
#endif

/*
*********************************************************************************************************
*                                      PRIORITY RESOLUTION TABLE
*
* Note: Index into table is bit pattern to resolve highest priority
*       Indexed value corresponds to highest priority bit position (i.e. 0..7)
*********************************************************************************************************
*/

INT8U  const  OSUnMapTbl[256] = {
    0u, 0u, 1u, 0u, 2u, 0u, 1u, 0u, 3u, 0u, 1u, 0u, 2u, 0u, 1u, 0u, /* 0x00 to 0x0F                   */
    4u, 0u, 1u, 0u, 2u, 0u, 1u, 0u, 3u, 0u, 1u, 0u, 2u, 0u, 1u, 0u, /* 0x10 to 0x1F                   */
    5u, 0u, 1u, 0u, 2u, 0u, 1u, 0u, 3u, 0u, 1u, 0u, 2u, 0u, 1u, 0u, /* 0x20 to 0x2F                   */
    4u, 0u, 1u, 0u, 2u, 0u, 1u, 0u, 3u, 0u, 1u, 0u, 2u, 0u, 1u, 0u, /* 0x30 to 0x3F                   */
    6u, 0u, 1u, 0u, 2u, 0u, 1u, 0u, 3u, 0u, 1u, 0u, 2u, 0u, 1u, 0u, /* 0x40 to 0x4F                   */
    4u, 0u, 1u, 0u, 2u, 0u, 1u, 0u, 3u, 0u, 1u, 0u, 2u, 0u, 1u, 0u, /* 0x50 to 0x5F                   */
    5u, 0u, 1u, 0u, 2u, 0u, 1u, 0u, 3u, 0u, 1u, 0u, 2u, 0u, 1u, 0u, /* 0x60 to 0x6F                   */
    4u, 0u, 1u, 0u, 2u, 0u, 1u, 0u, 3u, 0u, 1u, 0u, 2u, 0u, 1u, 0u, /* 0x70 to 0x7F                   */
    7u, 0u, 1u, 0u, 2u, 0u, 1u, 0u, 3u, 0u, 1u, 0u, 2u, 0u, 1u, 0u, /* 0x80 to 0x8F                   */
    4u, 0u, 1u, 0u, 2u, 0u, 1u, 0u, 3u, 0u, 1u, 0u, 2u, 0u, 1u, 0u, /* 0x90 to 0x9F                   */
    5u, 0u, 1u, 0u, 2u, 0u, 1u, 0u, 3u, 0u, 1u, 0u, 2u, 0u, 1u, 0u, /* 0xA0 to 0xAF                   */
    4u, 0u, 1u, 0u, 2u, 0u, 1u, 0u, 3u, 0u, 1u, 0u, 2u, 0u, 1u, 0u, /* 0xB0 to 0xBF                   */
    6u, 0u, 1u, 0u, 2u, 0u, 1u, 0u, 3u, 0u, 1u, 0u, 2u, 0u, 1u, 0u, /* 0xC0 to 0xCF                   */
    4u, 0u, 1u, 0u, 2u, 0u, 1u, 0u, 3u, 0u, 1u, 0u, 2u, 0u, 1u, 0u, /* 0xD0 to 0xDF                   */
    5u, 0u, 1u, 0u, 2u, 0u, 1u, 0u, 3u, 0u, 1u, 0u, 2u, 0u, 1u, 0u, /* 0xE0 to 0xEF                   */
    4u, 0u, 1u, 0u, 2u, 0u, 1u, 0u, 3u, 0u, 1u, 0u, 2u, 0u, 1u, 0u  /* 0xF0 to 0xFF                   */
};

第二个问题:UCOS-II中是查表

网友:
稍微相关的有:
CLZ: Count Leading Zeroes.

网友:
这位同学准备在程序中准备祭出汇编了么?如果被BOSS逼这么厉害,换个高速单片机用C语言查表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