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螺丝刀工具套装)

楼主(2022-11-03):
如题,最好是工程师朋友自己用过推荐的,谢谢

100以内预算,皮实耐用

网友:
我看数码之家那边最喜欢南旗的产品
我买过南旗和宝工的,用着都可以,不同价位的产品都有

网友:
南旗云弹风轻

网友:
100可以看看VESSEL了
编辑补充:不推荐家用的那个

网友A:
我用的是这种,12年前是挂南旗的牌子卖,用到现在也还是成色不错。现在大多数没牌子了,但也有几家挂的是南旗牌子。好处是批头长不容易掉,好携带。
里面头的组合有很多种可以选。

网友:
南旗的应该可以,我买过两盒了,第二盒的手柄内部打滑了,刚才看说现在的事加强版,应该没问题了

还有什么维拉 好像看上去不错,就是太贵了

网友:
电工,还是用塑料柄的吧。金属柄的用起来有点头重脚轻。中看不中用。

网友:
套装大多数都是垃圾,手柄手感基本都很差,接头松松垮垮,又容易拧花。

网友B:
史丹利6件套装组螺丝批 塑料的那种, 26块, 很好用

网友:
我全套螺丝刀基本都是航模玩家的那种,高速钢的头,用了很长时间工作量很大的那几把,基本也没有磨损。

网友:
100以内还来一套?好吧路过

网友:
太贵的容易丢,还是一般的顺手,有一套南旗但用的不多。见过做维修的用的都是最便宜的工具。

网友:
南旗之前买了一套,没有预期好,主要看材质跟做工,正宗S2钢的就不错,但是不少是假S2

网友:
没用过太好的工具,拧3mm这种小十字螺丝最好用的是史丹利PH1头的 66329这种,一只就可以应付大多数螺丝,其他品牌不少螺丝刀是PH0的太尖了

网友:
小米出的那一套还不错。

网友(2023-02-08):
小米90多元螺丝刀套装,用着手感不错,方便收纳。

网友:
这两天淘宝买了个京造的4mm十字一字双向互换螺丝刀,12元钱基本常规维修通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这种,12年前是挂南旗的牌子卖,用到现在也还是成色不错。现在大多数没牌子了,但也有几家挂的是南 ...

这个确实优点,现在大部分的套装头很短的,拆玩具那种稍微深点的洞就不行了

网友:
南旗啊,S2材质,能用一辈子

螺丝刀就选S2材质的,这辈子用不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史丹利6件套装组螺丝批 塑料的那种, 26块, 很好用

我也在用史丹利6合1的,但是刀头没有磁性?

网友:
宝工有一套产品很好,绿色盒子,我买过几套了,很好用,新的一代还有正反飞轮切换。

网友:
南旗的好用

网友:
用过南旗的。S2材质。质量不错。

网友:
需要电动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