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个走时精准的时钟日历方案

楼主(2022-11-03):
一直用DS1302,但是走时不准确,一天或快或慢的差几十秒;

请大家推荐个走时准确点的时钟日历方案,最好是能有具体的的芯片和晶振链接,或具体的型号。

鉴于电池供电,需要低功耗哦

网友A:
用带电池的 DS3231 就行,树莓派用那个就挺好。不考虑功耗的话,上 WIFI 更舒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带电池的 DS3231 就行,树莓派用那个就挺好。不考虑功耗的话,上 WIFI 更舒畅 ...

有其他方案吗,这芯片商城上,一个三四十元

网友B:
RX8025T

听别人说非常准,我没用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其他方案吗,这芯片商城上,一个三四十元

量少买下边这种成品模块,量大无解。

这是个奇幻的年代,裸片比成品还要贵,理论上买来成品自己拆机翻新,还能赚一笔:

网友:
引用 网友B:
RX8025T

听别人说非常准,我没用过。

这个除了高度高点,然后价格高点,其他的没毛病,一颗搞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RX8025T

听别人说非常准,我没用过。

几年前拿这颗料做了个时钟,我记得搬家后调过一次时间,到现在三年多,误差1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年前拿这颗料做了个时钟,我记得搬家后调过一次时间,到现在三年多,误差1分钟。 ...

谢谢各位,那就试试这个方案

网友D:
PCF8563基本是最省电的日历芯片了。
你说的准确度问题,是由晶振决定的,不能怨到芯片身上。

网友:
使用温补晶振就可以了,它是核心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PCF8563基本是最省电的日历芯片了。
你说的准确度问题,是由晶振决定的,不能怨到芯片身上。 ...

RX8025T就是自带晶振的啊。
想要精度当然得用自带晶振的。如果两者分开的,你要是发现最终的精度不好,该找哪一边?或者找你自己配的那个匹配电容?这样就有三个问题来源了。

网友E:
本田汽车上的很准,买车6年没有调过一次

网友F:
还是觉得自动校时的省心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本田汽车上的很准,买车6年没有调过一次

你这个可能是通过GPS校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可能是通过GPS校准的

是的,像我之前雷克萨斯上面也是GPS的,据说跨时区还能自动调整,更绝的是他还是一个是指针式的

网友:
SD3077
国产 兴威帆 内置温补时钟 玩过下样片貌似比较准的 可以自己试下看看

网友H:
之前见过电波校准的手表,不知道有没有芯片

网友:
国网电表要求误差不能大于0.5S每天,还有温度要求。
直接买内置晶振的片子,比如8025之类的。不用自己校准

网友I:
引用 网友A:
用带电池的 DS3231 就行,树莓派用那个就挺好。不考虑功耗的话,上 WIFI 更舒畅 ...

我看 ds3231 和 RX8025T基本都是2ppm的精度,另外我查到RV-3028-C7号称25C能达到1ppm,但是不支持温补。但是我之前看到西铁城的Calibre 0100手表号称一年差5秒或者1秒。这已经是比1ppm还少了。我看手表宣传资料吹呼说用的是AT切法石英特别准。
可是我看他们在卖的 CS325S 最高精度也就10ppm。求问您怎么看,是否有比那两款内置晶振RTC还高精度的常温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RX8025T

听别人说非常准,我没用过。

我用过,非常准。

网友:
毫无疑问 RX8025T,

网友:
DS1307不行吗

网友:
买 RX8025T没错

网友J:
多准算准?还有工作温度,室温一天几十秒应该是设计或元件质量问题。一般常用RTC芯片,加质量好点的晶体和电容,靠设计保证50ppm(一天4.3秒)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看 ds3231 和 RX8025T基本都是2ppm的精度。但是我之前看到西铁城的Calibre 0100手表号称一年差5秒或者1 ...

手表是天生恒温的啊,因为戴在人身上。
他应该也只保证你一直戴着的情况下的稳定度。如果你把手表取下来放在忽冷忽热的地方,肯定没精度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多准算准?还有工作温度,室温一天几十秒应该是设计或元件质量问题。一般常用RTC芯片,加质量好点的晶体和 ...

4.3秒那是惨不忍睹的,闭着眼睛选晶振也不会出现这个误差。
上次一批货,放了3个月  结果发现差了好几分钟。
最后一查晶振频率居然差了很多,补偿电容都快30p才能校到32768。厂家判断是质量问题,退货。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看 ds3231 和 RX8025T基本都是2ppm的精度,另外我查到RV-3028-C7号称25C能达到1ppm,但是不支持温补。 ...

一方面如楼上前辈所言,手表有恒温条件;

另一方面在年一级的时间跨度上,温漂误差是会有正负抵消的:夏天和冬天的误差会相互抵消一部分。
如果考察半年误差(例如从春天到秋天),应该会难看些。

网友:
引用 网友K:
4.3秒那是惨不忍睹的,闭着眼睛选晶振也不会出现这个误差。
上次一批货,放了3个月  结果发现差了好几分 ...

闭着眼睛选胆子真大(国内小品牌你懂的),正规品牌加合理的设计肯定没问题。
这个是我们产品(S35390+爱普生晶体)随机抽取的数据(室温,按PDF设计),如果仔细调节匹配电路,可以做到20ppm以内。

网友:
我车上的电子表总是不准,一直想弄个GPS授时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B:
RX8025T

听别人说非常准,我没用过。

这个芯片强烈推荐 我用过   实测一年 差 5s以内   对得起价格

网友K:
选用正规厂家的20ppm晶振,匹配好电容不会出现这么大的误差的。除非晶振质量出问题了这个要做好晶振进货检验。正常2秒差不多了
4. 3秒误差太大了,一个月误差2分钟,根本没法用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F:
还是觉得自动校时的省心

你这个是esp32模块驱动的吗?分辨率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M:
你这个是esp32模块驱动的吗?分辨率多少?

是,ESP32-S3,480*800,壁纸每天自动换。

网友:
引用 网友K:
选用正规厂家的20ppm晶振,匹配好电容不会出现这么大的误差的。除非晶振质量出问题了这个要做好晶振进货检 ...

50ppm是保守的估计,20ppm基本可以考设计保证。
S35390可以用寄存器校准,实测可以做到室温4ppm以内,但生产成本会增加。
有没有法用看具体需求,我公司这个产品可以网络校准时钟,所以不要说50ppm,就是100ppm也可以用。

网友K:
外置晶振要求不要太高,太高了成本就增加多了,生产还麻烦。晶振要一次大批量进货保持一致性,每次贴片前还得专门匹配试验微调电容值,算下来真省不了多少钱。好的晶振不便宜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K:
外置晶振要求不要太高,太高了成本就增加多了,生产还麻烦。晶振要一次大批量进货保持一致性,每次贴片前还 ...

其实同一批的晶振也不能保证一致吧,只是个心理作用而已

网友K:
引用 网友N:
其实同一批的晶振也不能保证一致吧,只是个心理作用而已

同一批应该基本一致的,好的晶振厂家估计也是筛选出来的。
话说那些内置晶振的时钟芯片,其实也是筛选晶振然后匹配电容封装生产

网友:
有这功夫,还不如直接用内置晶振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K:
同一批应该基本一致的,好的晶振厂家估计也是筛选出来的。
话说那些内置晶振的时钟芯片,其实也是筛选晶 ...

有些RTC芯片内部寄存器可以微调计时频率,这么大批量的东西挨个调匹配电容有点不太现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看 ds3231 和 RX8025T基本都是2ppm的精度,另外我查到RV-3028-C7号称25C能达到1ppm,但是不支持温补。 ...

手表是用身体恒温。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有些RTC芯片内部寄存器可以微调计时频率,这么大批量的东西挨个调匹配电容有点不太现实啊。 ...

不是挨个匹配,针对同一批晶振用同一参数电容,一般认为同一批生产的晶振参数基本一致的。
问过做内置晶振时钟芯片的厂家,他们就这么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本田汽车上的很准,买车6年没有调过一次

丰田荣放不准,每年都要调一次。
车上有两个时钟,都要调

网友:
引用 网友H:
之前见过电波校准的手表,不知道有没有芯片

家里有个收音机音响,还带着时钟,几年没调整,时间分秒不差,估计通过电台校时吧

网友O:
引用 网友L:
这个芯片强烈推荐 我用过   实测一年 差 5s以内   对得起价格

什么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O:
什么价格?

商城零售七八块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商城零售七八块钱

太贵了,那还不如SD3077,应该3-4块钱。
这玩意没多大技术难度的,就是生产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商城零售七八块钱

感觉便宜了  以前二十多一片

网友:
我记得缺芯之前8025好像也就几块钱。
毕竟是电表必配的时钟芯片,价格不可能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本田汽车上的很准,买车6年没有调过一次

我的是假本田?一年能差十几分钟,现在都懒得调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L:
这个芯片强烈推荐 我用过   实测一年 差 5s以内   对得起价格

驱动代码 发上来,直接搞个芯片测试一下

网友:
或者接收电波钟无线电信号校时,如果能收到信号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O:
驱动代码 发上来,直接搞个芯片测试一下

#define ADDRTC 0x64   //Rx8025地址

//读RX8025寄存器
u8 RX8025_Read(u8 register_address)
{
u8 ret;
I2C_Start();
I2C_SendByte(ADDRTC);
I2C_SendByte((register_address<<4));
         I2C_Start();
         I2C_SendByte(ADDRTC | 1);
         ret=I2C_RecvByte();
         I2C_SendACK(1);
         I2C_Stop();
         return ret;
}

//写RX8025寄存器
RX8025_Write(u8 register_address,u8 val)
{
I2C_Start();
I2C_SendByte(ADDRTC);
I2C_SendByte((register_address<<4));
I2C_SendByte(val);
I2C_Stop();
}

//初始化Rx8025
void Rx8025_Init(void)
{
   I2C_Start();
   I2C_SendByte(ADDRTC);
   I2C_SendByte(0xe0);
   I2C_SendByte(0x20);
   I2C_Stop();
}

网友:
8年前我也感叹这芯片真准: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09294-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P:
#define ADDRTC 0x64   //Rx8025地址

//读RX8025寄存器

纯io模拟的有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