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兼容io电源 不知道图中这种电路有没有隐患

楼主(2022-11-03):
平时使用的是1.8v 特殊情况下要使用3.3v 由于ldo放置的位置烙铁没法下去 所以想在1.8v和3.3v交汇处短接0欧姆电阻 不知道这样是否可行

网友:
放个3pin 跳线帽吧。

网友A:
没问题的。ldo不具有sink能力,所以输出并联以电压最高的为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的。ldo不具有sink能力,所以输出并联以电压最高的为主。

明白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