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购新电脑是ThinkPad P15,还是P16

楼主(2022-11-03):
用途   PCB设计,软件开发。

要求 稳定,可靠,耐用。

以前一直用的是DELL的电脑,目前主力机是DELL G3。
DELL 后面的产品G15 G16 工作站系列,,要么只能插一个硬盘,要么没有数字小键盘,感觉已经和我的需求越走越远。
外星人 真心买不起。而且后面的外星人 外形个人不喜欢。

P15  GEN2   I9-11950H 32G A3000 4K屏 1T NVME
是去年末的产品,内部拆机看起来比较符合电子工程师 整洁的癖好。

P16  I7-12800HX  32G A1000  4K屏 1T NVME
是最新产品,内部感觉有点杂乱。

想上W-11855H的CPU,感觉性能有点拉跨,价格太高。

网友A:
魔霸新锐行不行?

网友:
这玩意儿除了外壳还是thinkpad,

其他所有所有的的东西,和几千块的拯救者游戏本,并无本质区别,甚至更差。

网友:
两万多,太贵了

网友B:
这代12500H性能就足够了,平时开几个虚拟机一点不卡,关键是散热。选个轻便些散热好的。

网友:
11代U和12代差距很大,最好不要考虑了。

网友:
珍爱生命,远离thinkpad。。。

网友:
感觉干活用的·机器还是台式机

网友:
想入手y9000p  i9 + 32g+1t
在犹豫

网友:
建议上intel的12代NUC, 性价比和质量都比Thinkpad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魔霸新锐行不行?

游戏本  最大的问题是不稳定。。

不然星耀X 双屏最酷。

网友C:
感觉楼主不差钱,那就买新不买旧,选P16吧,屏占比感觉更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游戏本  最大的问题是不稳定。。

不然星耀X 双屏最酷。

华硕的我感觉质量还可以吧。

网友D:
公司有台P15,我自用的是X13,我有时候甚至觉得ThinkPad的散热是不是硬伤。明明睡眠了,风扇还是玩命转。

网友E:
除了重, 联想的商务大本还行, 现在用的是P53. 据说公司准备换P15, 目前状态显示"采购中".

作为工程师, 总会想"第一批可能不怎么稳定"的问题, 但想想也对12代CPU心驰神往!
看了下, P16略微有点不伦不类, 感觉针对平面设计这类, 不像是对工程师.

另外, P16可加第二硬盘吗?

用惯了P系列,现在想回归14/13寸, 主要是那个电源适配器真的重啊!! 再说了反正外接显示器.
但是如果用到显卡性能, 还是P系列.

网友:
引用 楼主:
游戏本  最大的问题是不稳定。。

不然星耀X 双屏最酷。

不买那些使用次品CPU、GPU厂家的笔记本,就不存在游戏本不稳定,商务本稳定的情况。

反而游戏本更注重散热问题,而thinkpad的因为模具的问题,散热情况弱于近几年的游戏本。

=====

我之前有过P53,出现了几次莫名其妙风扇狂转,机器暴热的情况。
跑分非常不稳定,10次里面只有一个成绩正常,其余大概只有7成的分数。(加过thinkpad P53群,他们的也一样)
GPU温度显示断续,异常。
一年后多插了几个USB外设,机器就挂逼了。
图省钱,买的美版,没保修,在论坛3500卖了。
3500买的那个哥们,觉得修不好,又以3000转手给论坛的另一个哥们,
3000买的那个哥们,把电脑寄给了笔记本维修厮,结果人家还没修,机器突然自己好了。

所以说以前的thinkpad稳定,我信,我有过T60,稳的一逼,重摔后都能正常使用。
现在的,就呵呵了。没咋用就坏了。

网友:
小黑早就不是那个IBM的小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公司有台P15,我自用的是X13,我有时候甚至觉得ThinkPad的散热是不是硬伤。明明睡眠了,风扇还是玩命转。 ...

这个问题 貌似是WIN10 自带的。。。 发现很多电脑都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楼主不差钱,那就买新不买旧,选P16吧,屏占比感觉更大

感觉比例不对。另外对于内部结构个人感觉离原始味道的thinkpad 越来越远。

dell的工作站 感觉就是一堆垃圾在拼凑出来的。

个人比较看好的 还有联想 拯救者9000P。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除了重, 联想的商务大本还行, 现在用的是P53. 据说公司准备换P15, 目前状态显示"采购中".

作为工程师, 总 ...

P15 三款,,P16 2块

网友:
之前我也想买,看了很多评论和用户的反馈后发现:现在的tp工作站也不咋的,品控也不好,也不稳定,还不如买拯救者。实在要买,不要买太贵的,七八千的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比例不对。另外对于内部结构个人感觉离原始味道的thinkpad 越来越远。

dell的工作站 感觉就是一堆垃 ...

16:9是看电影的比例,16:10,可能没那么窄,更加适合工作

拯救者不是不好,但是和P15,P16那些风格差距好大啊,哈哈

网友F:
现在我自己有台小米15 Pro,W541,美版P17 Gen1,公司配的Y7000P

论质感,Y7000P真不错,造型很新颖。但我用的最多的还是W541+底座,因为方便,接口多,不用拨线。小米笔记本一般般,好像自放电比较厉害

网友G:
dell的G系列不是工作站,G系列定位游戏。
你可以试一下dell的Precision系列,最好是7开头的,
这是正儿八经的dell工作站。

我用的上几代产品,7540,可以支持3个m2接口的ssd,小键盘也有,
当然小红点就别指望了,dell的这玩意难用的要死。

我的需求跟你差不多,pcb,外加一些code,用的比较舒服,
dell这笔记本除了重,目前感觉没啥明显的短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代12500H性能就足够了,平时开几个虚拟机一点不卡,关键是散热。选个轻便些散热好的。 ...

开几个虚拟机都不卡的,确实可以。有没有试过100G的虚拟机?韦东山老师有个装好全部编译环境的100G左右的Ubuntu镜像文件

网友:
准备装机吧,7950x直降1500,3999可以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G:
dell的G系列不是工作站,G系列定位游戏。
你可以试一下dell的Precision系列,最好是7开头的,
这是正儿八经 ...

我看了 precision系列的内部结构,, 真心不是我这强迫症喜欢的。

而且7系列,也的是一般人能够消费的。

网友:
公司两年前给配的Precision 5550,风扇吵得很:(

网友:
https://zhuanlan.zhihu.com/p/110780004  可以参考下

网友H:
你们说的我都没见过, x1 nano 路过,太重的拿不动了

网友:
第一条评论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dell的G系列不是工作站,G系列定位游戏。
你可以试一下dell的Precision系列,最好是7开头的,
这是正儿八经 ...

看了下 7系列还真的不错哦。

Precision 7670:
第12代i7-12850HX(16核)+16G(1x16G)NECC 4800MHz DDR5 CAMM模块+
M2 2230 256G Gen 4 PCIe x4 NVMe固态+
RTX A1000 4G独显+
16英寸WLED FHD16:10(1920 x 1200)60 Hz, 防眩光, 非触控, 99% DCIP3, 500 nits, RGB 摄像头/麦克风 WLAN+6芯83瓦时+英特尔Wifi 6E (6GHz) AX211 2x2 含蓝牙+背光键盘+雷电接口4+一体指纹+Windows 11 家庭单语言版 简体中文+3年ProSupport Plus服务(即3年白金服务包括:上门服务+意外保护+硬盘不返回+专业技术支持)

硬盘升级一下,+2T的固态。

感觉怎么样。。网上对这些机器的测评相当的少。

网友:
Z99怎么样

网友:
买新不买旧

网友C:
引用 网友H:
你们说的我都没见过, x1 nano 路过,太重的拿不动了

X1 nano被我体验过,然后被我毫不犹疑卖了,两个type c,想插个U盘和无线鼠标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X1 nano被我体验过,然后被我毫不犹疑卖了,两个type c,想插个U盘和无线鼠标都不行。。。。

鼠标用蓝牙的, 买个带PD电源接口的HUB,平时还能剩一个type c, 触摸板也算好用,一 两个小时不插电,不用鼠标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我自己有台小米15 Pro,W541,美版P17 Gen1,公司配的Y7000P

论质感,Y7000P真不错,造型很新颖。但我 ...

W5x系列+扩展坞确实能打。我的530现在依然用的爽,前提是要插着板砖电源。

网友:
被公司的T49s种草了,平时不用一合就好了,电池非常能撑,感觉跟我加的mac一个感觉了

网友:
我现在用第二台P1  了,没毛病

网友:
P52还在使用中

楼主:
刚看了 Y9000P JD上的评论。。

11月份以来,10条以上反馈 黑屏,无法开机的问题。联想的电脑这么差?
我DELL电脑虽然偶尔蓝屏,至少还是能够开机啊。

网友:
也可以看看惠普的工作站,之前用过zbook15,印象挺好,拆卸很方便,接口丰富。

网友I:
dell 7670、7770

网友J:
引用 网友I:
dell 7670、7770

7770 可以买部小汽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dell 7670、7770

现在个人比较看好7670   就是两个风扇放一边,,很怪异。
还有内存更换成本高。

网友K:
引用 楼主:
刚看了 Y9000P JD上的评论。。

11月份以来,10条以上反馈 黑屏,无法开机的问题。联想的电脑这么差?

我8月份8839.00京东入的这玩意。
估计是软件的事儿。
没记错的话我的也黑屏了,升级显卡驱动并且开启独显直连闹的~
“y9000p 独显直联黑屏”搜这个关键词就解决了。
这年头,啥都要自己避坑好累。

网友I:
引用 网友J:
7770 可以买部小汽车了

可以买官翻机,1W多一点

网友I:
我上一个用的官翻4800,目前官翻7550

网友C:
引用 网友I:
可以买官翻机,1W多一点

其实我有点不明白,如果官翻机越充足,是否代表着这个型号故障率越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有点不明白,如果官翻机越充足,是否代表着这个型号故障率越高? ...

依照笔记本电脑的退货政策,激活后不支持退货。那么就只剩下故障和瑕疵导致退货了。

网友:
官翻靠运气的,也不是随时什么型号都有。比较多的是美行,7670这种新出的只有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8月份8839.00京东入的这玩意。
估计是软件的事儿。
没记错的话我的也黑屏了,升级显卡驱动并且开启独显 ...

想知道 目前你用这款电脑怎么样?

没有把握 这么贵的电脑不敢入手啊。

尤其是黑屏和闪屏方面的 。你是如何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上一个用的官翻4800,目前官翻7550

有购买渠道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知道 目前你用这款电脑怎么样?

没有把握 这么贵的电脑不敢入手啊。

单独买了个适配器,公司一个家一个,每天上下班只带电脑。
无线鼠标配1000hz高刷新率的2.4G鼠标,别用蓝牙,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蓝牙鼠标有延时感。
没有什么指纹开机,刷脸开机功能。
从购买到现在,基本每天上班就开机,晚上在家也开一阵,除了一开始我升级显卡驱动开独显直连给整黑屏了,再没发生过类似的现象。
说下满意的地方吧:
1、键盘,自带的键盘还算是挺好用的,触感清晰。
2、接口,hdmi,网口,usb、充电之类的插孔大都在笔记本后面,不影响我两边放一些东西,水杯、笔、本,手机无线充电器啥的。当然两侧也有usb和耳机接口,但是我基本不用。
3、显示,显示器窄边框配高刷新率体验不错,看习惯了再看我那个台式机感觉一卡一卡的,其实人家根本没一卡一卡的
4、wifi,我基本没接过网线,一直wifi,csgo挂上游戏加速器,延时40毫秒。下载东西也没让我有插网线的冲动。
5、速度,这个配置,基本上不剪片子玩渲染,电工画图敲代码顺便玩玩solidworks够用了的。我在尝试学虚幻5,暂时没啥问题。
不爽的地方:
1、风扇太喜欢转了,稍微开点东西就开始转,比如编译多点东西,比如玩游戏,而且声音挺明显,要起飞一样。
2、整机太重了,原装适配器也太大太重了,虽然我开车上下班,而且不背适配器,但是依然觉得书包里放上它,负重感明显。
3、高分辨率带来一些软件显示的兼容问题。比如eclipse这玩意的字体太小了,尝试网上办法解决,没达到我的预期。罗技自带的鼠标调参软件,我得趴显示器上才能看见字,太小了。
4、自行添加硬盘或者清理灰尘需要开壳,这个下壳要转圈用薄片扣着开,我真怕使劲掰断了,小心翼翼~
5、用氮化镓充电器无法开启野兽模式,也就是说,只有用原装那种板砖级别的适配器,才能把cpu和显卡都跑起来,要不然就得打折。不过我用普通模式玩csgo也没啥大问题,偶尔会会感觉卡顿一下下,但是还不确定。

网友:
P1 A2000 I7 32G 1T固态,非常爽

网友L:
Y9000P 设计的爆丑,拖着一个大屁股,还不如一个大屏后面挂一个小主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L:
Y9000P 设计的爆丑,拖着一个大屁股,还不如一个大屏后面挂一个小主机呢

刚出时候是惊艳啊,哈哈

网友:
目前用X1隐士,100多G的蓝光播放无压力,一般干活更不在话下。自从2014年开始用了X1C后就不再想用其他本了,稳定可靠,上台X1C用了8年没出过状况。

网友:
画画PCB啥的用带独显的小新pro不就行了

楼主:
入手Y9000P,i9 版本。自己加了2T的硬盘。

WIN11系统有点不习惯。小问题也比较多。。用了几天,暂时没发现不可克服的问题。

编译能力 直逼公司的至强双cpu服务器,

正常工作风扇基本没动作。不像以前的G3 动不动就狂叫。

目前的缺点:
  1 . 重,没送包。不好拆开升级。
  2. 有两个C口在键盘的手托位置,不方便。
  3. 300W的电源,和砖头差不多,太大太重。
  4. WIN11 感觉有时候会卡住,这个应该是微软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下 7系列还真的不错哦。

Precision 7670:

我的dell 7540只是bios翻过车,一直运行稳定。
不过价格确实有些高。

网友:
同事做结构的,渲染效果图啥的,买了Y9000P 32G+3070Ti的版本
借用了下编译程序,效果真是杠杠的,就是不知道转轴/接口的耐操性怎样了
观察下,如果没问题,也让公司给配一个。
现在在用T14 GEN1,感觉性能拉胯的狠啊

楼主:
Y9000P 的显示器切换有很大的问题。。 合盖后,不能正确恢复屏幕,主显示器会黑屏,这就是网上反馈黑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