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修一台大华DH1766A-1三通道数字电源,通道2核心板短路故障

楼主(2022-11-04):
今天接修一台坛友寄来的大华DH1766A-1三通道数字电源,通道2核心板短路故障,先上照片

楼主:
对比通道核心板,发现2通道核心板+15V供电接口明显短路

网友A:
这电源是进过水嘛? 很少见usb生锈成这样子的

楼主:
网上没有找到线路图,只好跑线路对比法查找短路点,4层板 难度有点大

楼主:
15V一路给78M05供单片机,一路到LM393.拆掉三端稳压后用9V0.6安打一下,手摸各芯片温度,发现LM393烫手,准备更换一下看看

网友B:
看看这份文件有没帮助,分卷压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份文件有没帮助,分卷压缩的。

非常感谢,有空看下

楼主:
机器更换393芯片后现在修好了,测试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电源是进过水嘛? 很少见usb生锈成这样子的

做电池行业,这种腐蚀很正常。。

网友C:
这个电源挺不错的.... 看用料确实可以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源挺不错的.... 看用料确实可以的哦

而且可以增加元件,重新烧写固件来破解高精度,DH1766A-1破解后DH1766性能一致,价格省下几千块。
楼主修这台已经破解过了,你看电压电流的显示位数。

网友:
这个电源的校准方法:

网友:
不错,妙手回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源挺不错的.... 看用料确实可以的哦

是的,各方面都做的不错

网友D:
你这么直播不方便多要钱呀,哈哈?

网友:
图一黄色衣服是楼主老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么直播不方便多要钱呀,哈哈?

卖的是技术,不是体力,也不是元件。

网友:
配个热像仪维修起来更快捷!支持直播方式,这个电源之前不还搞过团购么?怎么393还坏了,这种芯片供电范围宽,输出还是开漏,难道输入端保护不到位?

网友:
楼主,找机会进入新能源电动车维修行业,这两年电动车爆发,大部分维修只会部件更换,能做到芯片级维修的很少,是个机会。

网友:
393也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