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升压驱动LED,参考电压FB被拉低现象

楼主(2022-11-04):
用ry3730芯片控制8个LED(串联),输入2.5-4.2v范围稳压电源电压的时候,能够正常点亮且电流跟理论值一致(设计50ma);当输入电压4.5-5v时候,能点亮LED,但是参考电压被限制在0.1v(理论是0.25v);翻阅手册标注的输入电压范围是2.5-5.5,不知道啥原因导致的问题,想咨询这个问题;原理图和pcb在附件

网友A:
一个电容都没有?。。。芯片输入/电感正极都要有大容量mlcc。否则不光不能正常工作,emi也会让你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电容都没有?。。。芯片输入/电感正极都要有大容量mlcc。否则不光不能正常工作,emi也会让你头大。 ...

输入端放了1uf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入端放了1uf电容

要在芯片边上和电感边上各放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