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低成本ACDC方案

楼主(2022-11-04):
目前有个项目用到ACDC,220VAC输入,12VDC输出,功率10W,产品越小越好,需要放在86开关盒里面给控制板供电的,
初步选uc3843/uc3842方案,大家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案推荐,需要过3C认证。

网友A:
VIPer22 电磁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Per22 电磁炉用的

谢谢,我了解一下

网友:
兄弟,有量没有,用我们代理的这个 芯片。这个用在小家电上很多的

网友:
DK124或者DK1203

网友:
项目的话,用成品。不要自己搞。这样速度快。
涉及到强电的产品要过3C认证的。自己搞认证很烦的

网友B:
需要隔离么?带隔离的方案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隔离么?带隔离的方案很多

如3C好过非隔离也可以,这样效率还高一点,希望介绍一些方案

网友:
5v2A适配器芯片,很多很多

网友:
单芯片的很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