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D如何把器件放在PCB正中间?

楼主(2022-11-04):
请问AD如何把器件放在PCB正中间?

网友A:
按照尺寸坐标不行吗?

网友B:
器件的原点设置为中间,然后器件居中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器件的原点设置为中间,然后器件居中就可以了

请问器件居中具体怎样操作?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尺寸坐标不行吗?

按照坐标应该可以,不知道还有没更快捷的方法,谢谢

网友:
直接填器件的x坐标为板子的x宽度除以2就好。

前提是器件的铆点在center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器件居中具体怎样操作?谢谢!

在封装库里面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