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之谈:nuc980做了一个4G物联网代理服务器。

楼主(2022-11-04):
背景:上位机软件需要上网,但是这个受限于管控,这个4G网卡只能给上位机用,然而pc电脑本身的其他软件是不允许联网的。
实现:nuc980+EC20完成4G代理服务器功能,nuc980一路usb实现pppd 4G上网功能,令一路usb实现网卡功能共享给pc,移植开源软件tinyproxy,只需配置ip 账号 密码就行了,软件自动实现代理功能。
分享:很多坛友想学linux但是最后放弃了,linux还是以项目为切入点来学比较合适。

网友:
请教:你另外一路usb咋实现网卡给pc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ethernet over usb

明白了,我改天试试看。

网友:
我们也是用EC20 , 不过用了MT7688核心板,移植了OpenWrt

定制自己需要的奇葩功能

网友B:
记得ec20也可以opencpu二次开发 系统基于linux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ec20也可以opencpu二次开发 系统基于linux

你这种不通用方案,除非成本敏感,不然不建议

网友:
我也用此壳体做了个4G模块(EC600)+WIFI模块(ESP32)的联网设备,把4G信号变成WIFI信号,供设备联网使用。
用的github上的固件,可是不知道为啥跑不起来。

网友:
lz是想介绍方案,还是分享经验

网友:
usb共享手机网络宽带的猫。大多手机都支持的usb调制解调器。就是一部专用手机

网友:
如果没有猜错,你这是防水墙内需要上网,最好单机......我一般用蓝牙传文件,安全可靠啊!如果是单机带监控,则用个双网口桥一下...

网友C:
项目本身没啥问题,但方案上感觉有点问题:

电脑上的其他软件禁止上网,那么就只是这个上位机内置了设定代理功能,
普通软件都没有这功能吧,那么就只能是自己开发的这个上位机。
那么问题来了,这么绕一大圈,可能还不如直接上位机usb或串口拨号 4g 模块来得稳定方便。

当然,为了卖钱这方案没问题。

比如todesk,内置了代理功能:

如果 todesk就是这个上位机,那么就能从外面来远程这台电脑 了。但电脑 本身不能上网。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项目本身没啥问题,但方案上感觉有点问题:

电脑上的其他软件禁止上网,那么就只是这个上位机内置了设定代 ...

这个是通用方案,有现成软件移植,您说的方法有点麻烦。

网友:
今早看到两个linux相关的了,楼主带带路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