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一台电脑对另一台电脑网口抓包,但买不到集线器,求教

楼主(2022-11-04):
多个设备和电脑之间用以太网连接,想在电脑网口处用一台电脑抓包,原则上装个集线器可以实现,但现在买不到集线器,求教可以有什么办法?

网友:
某宝上面大把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4akabv13c3d

网友:
tplink的sg2008d交换机,100出头

网友:
10M/100M的话可以用这个抓包神器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3#detail

网友:
网管交换机做端口镜像。电脑上双网卡做桥接也可以。

楼主:
坛友果然神通广大,谢谢各位网友。

网友:
临时用了这个方法

使用身边现有材料做了个一个,实现了抓包!

详情介绍:https://www.greatscottgadgets.com/throwingstar/

参考这个帖子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57907-1-1.html

临时急用,用的这个接法 测抓包  modbusTCP 数据包

网友:
在工具电脑上做个网卡桥接,或是做成网关,设备电脑通过它上网,什么其它设备都不需要

我就是在单网卡电脑上搞个桥接,把IPTV盒子网关设置为电脑IP,就可以监听IPTV组播地址了

网友:
买带端口镜像的交换机,镜像端口抓包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