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氦气硬盘备份数据是否不合适,听说迟早会漏气:(

楼主(2022-11-04):
大容量硬盘据说很多是充氦气的,

氦气硬盘的气密性属于厂商机密,不会对外公布的。 说白了厂商只要在保修的3-5年内不让过多的氦气从硬盘中泄露出去就达到标准了。
如果硬盘里的氦气接着泄露下去,硬盘会变成只读状态,这时候你的硬盘已经在损坏的边缘了。 最后,氦气彻底泄露殆尽,硬盘无法读取无法写入。

硬盘漏气看着挺严重的
这里有玩氦气盘的朋友么,你们怎么看硬盘漏气这个问题的

网友A:
漏气了就换,谁也无法预估硬盘什么时候坏。

网友B:
磕碰容易漏气,数据恢复价格很不友好

我有个移动硬盘是氦气盘,现在都不敢放包里带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漏气了就换,谁也无法预估硬盘什么时候坏。

大容量硬盘,特别10t以上硬盘,那么多数据在里面,换盘不是那么容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磕碰容易漏气,数据恢复价格很不友好

我有个移动硬盘是氦气盘,现在都不敢放包里带着了 ...

你的氦气移动盘是3.5寸大块头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容量硬盘,特别10t以上硬盘,那么多数据在里面,换盘不是那么容易的  ...

换盘不难,又不是整个阵列同时坏,哪块坏了换哪块,等重建就行了。你要说大容量存储不组RAID,当我没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盘不难,又不是整个阵列同时坏,哪块坏了换哪块,等重建就行了。你要说大容量存储不组RAID,当我没说。 ...

你的氦气盘搞的raid几,可否说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氦气移动盘是3.5寸大块头么

WD_Black D10,感觉比板砖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容量硬盘,特别10t以上硬盘,那么多数据在里面,换盘不是那么容易的  ...

10t 有空气盘

当然就算氦气漏光又不会让磁头撞盘 数据都在 会限速直接能读 怕啥

就算氦气盘数据恢复也是普通空气环境里操作

网友:
重要数据多备份,放心用。。以前没有固态不还是一样用。它又不是正压,日常泄漏的可以忽略不计。6年的hgst,he仍然在97%以上。

注意:一定要上企业级。家用盘和移动硬盘已经被玩坏了。

网友C:
这东西可不是密封圈密封的,是搅拌摩擦焊的。一般玩意可享受不到这个。漏了也只能说人类基本就这样了,必须认。
而且漏也不可能是突然就挂了,理论上来讲,越漏越慢,对硬盘来说只是工作环境逐渐变差而已。
只要不是突然挂掉就可以。

氦气盘实际用起来的问题我认为是噪声太大,不适合家用环境,比普通企业盘动作还猛,咣咣的。但也没法批评,毕竟企业盘本来也不是家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可不是密封圈密封的,是搅拌摩擦焊的。一般玩意可享受不到这个。漏了也只能说人类基本就这样了,必须 ...

都上氦气就不要想着安静了。这玩意最少5张碟,10个头,7碟14头的盘大范围寻道桌子都能震响。总之硬盘一定要充分固定防震,供电一定要足够稳。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都上氦气就不要想着安静了。这玩意最少5张碟,10个头,7碟14头的盘大范围寻道桌子都能震响。总之硬盘一定 ...

桌子能感觉到振动,我都怕它把旁边的盘给敲坏了。。中间隔了个空位装的……
HP Gen8 MicroServer,结构上除了螺丝位加垫之外似乎没有其他能改善的了,电源非常重要,但这机器的电源应该不需要操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氦气盘搞的raid几,可否说一下

Gen8,两块16T组RAID1,还有两块6T的空气盘也组RAID1。

楼主:
引用 网友C:
桌子能感觉到振动,我都怕它把旁边的盘给敲坏了。。中间隔了个空位装的……
HP Gen8 MicroServer,结构上 ...

桌子能感觉到振动
接的都是些什么盘?稍微读取下,都能振动这么厉害吗?

网友E:
看来只能是中午时用一下了,因为早晚会出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桌子能感觉到振动
接的都是些什么盘?稍微读取下,都能振动这么厉害吗? ...

2个ST4000NM0024
1个ST14000NM001G

只要磁头动就能感觉到,尤其是从Standby恢复到工作状态的那一下,劲特大。。(指ST14000NM001G氦气)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来只能是中午时用一下了,因为早晚会出事

你这什么盘,只有中午的时候用盘,其他时间不用硬盘么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这什么盘,只有中午的时候用盘,其他时间不用硬盘么

十万哥真清纯啊,改无知懵懂少女风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这什么盘,只有中午的时候用盘,其他时间不用硬盘么

充阳气的。中午阳气重,不担心泄漏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充阳气的。中午阳气重,不担心泄漏

哈哈哈哈

网友:
只能中午用,早晚得坏,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十万哥真清纯啊,改无知懵懂少女风了?

你肯定没用过氦气大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十万哥真清纯啊,改无知懵懂少女风了?

你用过16t的盘吗
好好的技术贴让你歪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