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发现自动驾驶新漏洞:激光可让汽车“失明”

楼主(2022-11-04):
随着汽车智能化的发展,自动驾驶成为各大汽车厂商角逐的主要阵地,无人驾驶更是引发广泛关注,但是受制于安全和成本问题,该技术落地依旧存在困难。

目前,自动驾驶汽车通常采用的是激光雷达实时探测物体距离。但佛罗里达大学、密歇根大学、日本电气通信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了自动驾驶的漏洞。

视频
https://weibo.com/1231317854/MdsecDb59

当专业的定时激光照射在靠近激光雷达系统时,可以在车辆前方形成一个非常大盲点,让自动驾驶汽车“失明”,可以完全隐藏行人和其他障碍物。

据研究人员解释,激光雷达的工作原理是发射激光并捕获反射来计算距离,就像蝙蝠的回声定位使用声音回声一样,而攻击会创建虚假反射来扰乱传感器。

不过这种漏洞是可以解决的,科学家称,自动驾驶汽车的制造商需要建立一个更加可靠的系统,比如利用软件更新来添加欺骗反射的明显特征,来供自动驾驶系统识别。

外面的视频很容易丢失,我下载下来并且上传到我们的百度网盘了: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5的分享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4th6ITAnlv6xCqua_ELwfA
提取码:6k2h
(8.19mb)

网友A:
是不是可以用这个办法诱导自动驾驶的车辆故意撞行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可以用这个办法诱导自动驾驶的车辆故意撞行人了

用激光雷达的车足够多时,难免会受其他车雷达发出来的光线影响,不用激光雷达是有远见的。

网友B:
摄像头的自动驾驶确实厉害,必进摄像头比人反应和视觉要可靠一些,比如斯巴鲁的ES系统.....虽然是辅助,但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C:
早就有人提出,当路上激光车很多以后会不会互相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早就有人提出,当路上激光车很多以后会不会互相干扰

尤其同样品牌型号的汽车。

网友:
这跟远光灯是同样性质的bug嘛。

网友D:
这个问题其实不难解决,激光可以用PPM-OCDMA调制,每台车有不同的伪随机码序列,可以同时满足伪码测距和抗干扰需求,类似GPS的原理。

网友:
比较难,激光如果加调制基本上成本翻得几倍不止,本来芯片就紧俏,关键目前所用激光波长相近,只能研究算法降低碰撞概率

网友E:
会不会直接阻塞,接收端不可能遇不到相近的波长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会不会直接阻塞,接收端不可能遇不到相近的波长的吧

PPM-OCDMA调制就是以伪随机间隔的短脉冲调制代替连续的正弦波或锯齿波幅度调制,不同车辆发射的激光脉冲间隔不同,接收端进行相干解调即可过滤出自己的信号,只要国家出台标准统一调制方式就可以避免车辆之间的相互干扰。

这个和GPS所有卫星在同一个频率发射信号,接收端根据伪随机码区分不同卫星是一个道理,而且CDMA是4G 5G、GPS、WIFI都广泛应用的技术,软硬件都已经非常成熟,成本不会增加多少。

网友:
让人"失明"更容易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PPM-OCDMA调制就是以伪随机间隔的短脉冲调制代替连续的正弦波或锯齿波幅度调制,不同车辆发射的激光脉冲间 ...

你看一下 dToF 激光(Direct ToF),应该不好调制
可调制的速度慢,反而是上一代落后的技术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摄像头的自动驾驶确实厉害,必进摄像头比人反应和视觉要可靠一些,比如斯巴鲁的ES系统.....虽然是辅助,但 ...

摄像头的自动驾驶在大马路上行驶,我还信得过它, 在中国的人车混合的小街,我是一点都不信任它。 比如昨晚我遇到的一
个路况: 一辆电动自行车从对向车道一辆大货车背后突然驶出横穿马路。 视觉驾驶我相信再过十年也避免不了撞上去。 但我能通过车底(货车停止的)路灯灯光的一点点很小的闪动,判断有东西跑出,提前刹车。避免一起事故。

网友:
以后发射出去的激光束会不会也要编码?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其实不难解决,激光可以用PPM-OCDMA调制,每台车有不同的伪随机码序列,可以同时满足伪码测距和抗 ...

没法的,其他汽车发出的激光已经让放大器饱和了,此时候的接收端没法正常处理信号。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没法的,其他汽车发出的激光已经让放大器饱和了,此时候的接收端没法正常处理信号。 ...

这个更简单,加偏振片即可解决,例如发射端用右旋偏振,那么反射光就是左旋偏振,而其它车辆直射过来的光还是右旋,只要在接收端加左旋偏振片就可以过滤掉其它车的直射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摄像头的自动驾驶在大马路上行驶,我还信得过它, 在中国的人车混合的小街,我是一点都不信任它。 比如昨 ...

说个不好笑的笑话,行人和非机动车会被淘汰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这个更简单,加偏振片即可解决,例如发射端用右旋偏振,那么反射光就是左旋偏振,而其它车辆直射过来的光 ...

光线经过反射过偏振方向会变化,也没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光线经过反射过偏振方向会变化,也没法。

只要防止被直射导致接收端饱和就行了,分辨不同车辆的反射信号可以靠编码解决。

网友:
现在只能算有限辅助驾驶,还有很多东西没考虑到,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实验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要防止被直射导致接收端饱和就行了,分辨不同车辆的反射信号可以靠编码解决。 ...

这是一个方法,只是会丢失一些三维的信息。

但是动态范围过小,这个是老大的问题,如果单纯的只是不让接收端饱和的话就会导致远处弱光的探测能力不足。
这个比较矛盾。

网友(2023-03-01):
刚看到有博主说,手机路边拍摄的时候,被一辆路过的蔚来激光雷达车烧坏了手机摄像头。

网友:
强光同样可以让摄像头失明,现在的特斯拉当有摄像头刚好正对阳光的时候就会有提示了。。
不过可以安装多个不同角度的摄像头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