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好用高速无线模块低延迟,距离远最好

楼主(2022-11-05):
如题。
准备做一个无线DAP调试器,之前是用NRF24L01做的。缺点比较明显:
1,只能一个做主机一个做从机,请求数据比较麻烦,还要有ack(来回切换主从机控制不好会抱死,所以不用这个方案)。
2,每次最多32个字节,而dap的命令正好64字节,要分包处理。
所以代码上有很多都浪费在处理数据之上。
所以求一个无线模块(设计的方案准备是stm32+模块):
1,最好来回发送数据处理比较简单,可以减少代码量。
2,模块尽量比较小。速度快。因为dap调试器数据量也算可以的,而且实时性要求高一点。
3:不要ESP32之类的wifi模块,太耗电了,而且比较大,需要进行手工配置。
求大家推荐,我网上实在没怎么找好

网友A:
ESP32的ESP-now其实挺合适的,基于无连接通讯。每包最大250字节,通讯测试过,大概1s可以1000个包左右。收发是否成功还有回调钩子。

网友:
建议把需求再细化一下,用过的好推荐一点
1)延迟最长时间是多少ms?
2)通讯速率要达到多少KB/s?
3)稳定的通讯距离要多少m?

网友:
估计最终还是wifi芯片最好  有些wifi芯片开放了底层接口,支持裸传 这样能提供速率和实时性,一对一也不需要兼容性什么的。

网友:
耗电不是问题啊

网友:
想有距离就要用窄带像真正电台那样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不是一个连中频都恨不得没有的简易体系能干的事情。当然也快不了,因为频偏就这点,宽了也就不是窄带了

网友B:
感觉还是WiFi的好,楼主如果能做出一个能异地调试的设备就牛逼了!给客户调试程序如果稳定异地连接也省了去出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还是WiFi的好,楼主如果能做出一个能异地调试的设备就牛逼了!给客户调试程序如果稳定异地连接也省了去 ...

OpenOCD和jlink本来就支持网络调试。局域网内测试是比较容易的。
但是要能异地调试的话需要能有一个方便穿透一切网络环境的VPN才行。这需要得有服务商打好包才能正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ESP32的ESP-now其实挺合适的,基于无连接通讯。每包最大250字节,通讯测试过,大概1s可以1000个包左右。收 ...

刚搜索了下,好像很厉害,收发简单。
但是8266好大。不过可以研究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