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固化3D打印能否直接打印穿孔轴零件

楼主(2022-11-05):
请问下光固化3D打印能否直接打印穿孔轴零件?像图中这种,4mm直径孔,中间穿3.8mm的轴,生成一个文件,一体打印出来要能扭动

网友A:
尼龙应该可以。光固化很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尼龙应该可以。光固化很难。

谢谢,我打印几个试试

网友:
嘉立创的高端3D打印可以。HP 的机器,使用白色粉末做支撑,材料好像是尼龙的。

普通的3D打印不行。

网友B:
我的解决办法,淘宝买含油轴套。孔按含油轴套外径打,装配时,轴套压入零件中,中间穿钢轴。

网友C:
FDM倒是可以,就是精度比较差,4mm的孔有点小,6~8mm比较靠谱。

光固化嘛,细心调整打印角度和手动加支撑应该也行,但是JLC不可能给你干这种精细活。

激光烧结呢,我担心轴空隙里面的粉末清不出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FDM倒是可以,就是精度比较差,4mm的孔有点小,6~8mm比较靠谱。

光固化嘛,细心调整打印角度和手动加支撑 ...

必须要做孔,能排出来粉末。

楼主:
引用 网友C:
FDM倒是可以,就是精度比较差,4mm的孔有点小,6~8mm比较靠谱。

光固化嘛,细心调整打印角度和手动加支撑 ...

我自己用FDM打印了分体的装配可以,一体的不行,分不开。到JLC用尼龙打印看看。主要是想省事,可以省一个装配环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解决办法,淘宝买含油轴套。孔按含油轴套外径打,装配时,轴套压入零件中,中间穿钢轴。 ...

你这个成本太高了尼龙打印估计才一两块钱一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自己用FDM打印了分体的装配可以,一体的不行,分不开。到JLC用尼龙打印看看。主要是想省事,可以省一个 ...

FDM打4mm的孔会缩小0.3~0.4mm,所以你得把孔放大到4.4左右才能有足够的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C:
FDM打4mm的孔会缩小0.3~0.4mm,所以你得把孔放大到4.4左右才能有足够的间隙。 ...

我的FDM机器打的是PLA,变形较小,精度还可以。实际量了轴下打出来是3.76,设计是3.8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FDM机器打的是PLA,变形较小,精度还可以。实际量了轴下打出来是3.76,设计是3.8

轴外径比较准,孔内径会缩,你打3.8的轴4.0的孔肯定插不进去,至少4.2才能插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成本太高了尼龙打印估计才一两块钱一套。。。

内径4mm的轴套大概2毛以内一只。

轴是受力部件,如果自立打印,竖直方向容易分层断裂。

平躺打印,外圆精度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要做孔,能排出来粉末。

今天下单,使用PA12和3201PA-F打印被拆成两个订单付两次运费,是工厂不在一起吗?

解决了,是下单是系统会显示预估运费,实际支付的时候只收了一次的

网友:
可以打印一体成型,树脂和尼龙都可以哈,但是要预留足够的活动间隙。具体可以看一下三维猴网站技术专栏置顶的嘉立创3D打印设计推荐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下单,使用PA12和3201PA-F打印被拆成两个订单付两次运费,是工厂不在一起吗?

解决了,是 ...

您好,三维猴下单材料不同材料会自动拆单的哈,这里涉及不同材料有不同交期,以及取消订单可能存在的问题的一些设计逻辑。
运费不会收两个的。多个订单一起付款,运费会合并只收一个。具体可看下单页面的绑定发货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