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失真,KALMAN没效果, 求支招-72小时悬赏200元话费

楼主(2022-11-05):
一组数据滤波失真,KALMAN调试没效果, 求高手支招
附件csv是1000个数据, 肉眼可见有效信号部分, 代码滤波后就没有了
如图尝试了KALMAN和滑动平均,
72小时贴出适合stm32f4的c代码及效果图,有效

楼主:
顺便传个串口波形工具,非常好用,里面有使用说明

网友A:
移动平均效果很好啊。
图中暗红色是20点移动平均,暗绿色是40点移动平均。

网友:
别滤了,粗暴一点,连续t1时间超过50触发,连续t2时间低于40重置。

网友:
一阶数字滤波就差不多搞定了  Yn=(Yn-1*95+X*5)/100             x是当前的采样值     回家发数据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移动平均效果很好啊。
图中暗红色是20点移动平均,暗绿色是40点移动平均。 ...

看起来不错, 我最多试了10点。。。
excle公式解决问题, 经验丰富!
有空麻烦贴上代码,其他网友有参考机会
周一下午17:00,最优代码,准时充上话费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起来不错, 我最多试了10点。。。
excle公式解决问题, 经验丰富!
有空麻烦贴上代码,其他网友有参考机 ...

移动平均代码很简单,懒得写了。

给渔,不要报酬。

网友:
学习了,EXCEL还可以这么玩

网友:
加个iir低通滤波器。。大窗口平滑响应可能会很迟钝。

网友:
excel玩的溜,厉害

网友:
 Y(n)=αX(n) + (1-α)Y(n-1)

函数如下

unsigned int final=0;
unsigned int filter(void)
{
    baro = get_ad();
    final = (a * final  + (100- a) * baro)/100;
}

图片是a=95的效果

网友:
膜拜各位数学算法大神

网友B:
卡尔曼滤波结果和你完全不一样,感觉你的滤波器可能有问题,建议检查一下。
下面是生成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卡尔曼滤波结果和你完全不一样,感觉你的滤波器可能有问题,建议检查一下。
下面是生成数据

看起来我找的滤波器是有问题, Q R P0 初值调整没得到好的效果, 在信噪比高的情况下,剔除噪声效果倒很明显
也麻烦上传你的代码,方便的时候私信我你的手机号, 一点心意

网友C:
如果说这玩意也叫滤波的话我也是无言以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说这玩意也叫滤波的话我也是无言以对

大神详细说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起来我找的滤波器是有问题, Q R P0 初值调整没得到好的效果, 在信噪比高的情况下,剔除噪声效果倒很 ...

不好意思,忘贴代码了,上面是源代码,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忘贴代码了,上面是源代码,希望对你有帮助

这才发现我没权限发私信,dellric麻烦发给短信给我手机: 1780500-四四陆贰, 答谢话费今天充值

今天才发现之前问题是我自己马虎, 定义测试数组时定义成:uint32_t tst[1000];
应用导入时,使用了指针强制转换 uint16_t *rd=(uint16_t *) tst
这样导致导入数据间隔插入了一个0, 所以滤波后的数值都偏低

不过网友的代码各有特点, 非常感谢大家的协助,有始有终, 结帖!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才发现我没权限发私信,dellric麻烦发给短信给我手机: 1780500-四四陆贰, 答谢话费今天充值

都没有注意你承诺了给充200话费,完全只是希望能帮上点小忙,我相信其它网友也是一样的。像YH_505这么说到做到,信守承诺的人不多, 江湖茫茫,多加珍重,话费就不用了,大家开心就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忘贴代码了,上面是源代码,希望对你有帮助

用您的Kalman代码做了一个一进一出的滤波测试,一段时间后ee、em、kr都成了NaN,实际输入的数据变化不大,这可能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您的Kalman代码做了一个一进一出的滤波测试,一段时间后ee、em、kr都成了NaN,实际输入的数据变化不大 ...

测试代码,没有做太多的防护处理,你检查一下是否有计算过程导致Kr 超过1的情况。我测试的时候用的PC机,PC机的double是64位,在一些单片机上double有可能是32位,计算精度不够,就有可能会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没有注意你承诺了给充200话费,完全只是希望能帮上点小忙,我相信其它网友也是一样的。像YH_505这么说 ...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