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这种线缆图是用什么画的?

楼主(2022-11-06):
各位这种线缆图是用什么画的?

网友:
普通结构用的cad就行,

网友A:
这么多年总结下来:用脑子画的。
我所见过的,cad,word,vision,ad。这些软件我都会,但是画出来就是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年总结下来:用脑子画的。
我所见过的,cad,word,vision,ad。这些软件我都会,但是画出来就是丑。 ...

这些我也多试用过,都没有这个效果好看

网友:
楼主这图是外行用CAD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些我也多试用过,都没有这个效果好看

CAD转PDF,然后进Adobe Illustrator调整线宽和文字,就会好看很多

网友:
应该是autoCAD画的,示意图

网友:
ppt是啥  画图软件  慢慢品

网友:
安富莱网站有提到类似的软件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C0%C2&mobile=2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些我也多试用过,都没有这个效果好看

不是工具问题,是人的问题

楼主:
您说的没有问题,

楼主:
九楼提供的网站还是不错的 上手很快 图也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