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罩GB 2626 和 GB 19083 标准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11-06):
刚才到京东自营购买学生口罩,才发现,有些口罩号称KN95 是GB 2626标准,有些口罩号称N95 是 GB 19083 标准。

哪一种标准更加好?  好像过滤效率都是大于98%

网友:
印象中以前有人说过GB 2626是民用的,GB 19083是医用标准,医用标准除了要求过滤效率外,还要求了血液飞溅等液体的要求。

网友A:
搜了一下国内口罩标准还不少呢:
1、医用防护口罩:GB19083-2010
2、医用外科口罩:YY0469-2011
3、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YY/T0969-2013
4、日常防护型口罩:GB/T32610-2016
5、儿童口罩:GB/T38880-2020
6、呼吸防护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GB2626-2019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了一下国内口罩标准还不少呢:
1、医用防护口罩:GB19083-2010
2、医用外科口罩:YY0469-2011

看样子19083比2626要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样子19083比2626要好?!

就防新冠而言,理论上合格的口罩是没有区别的,实际需要考虑的是第一19083标准生产的口罩密封性,特别是长时间佩戴的情况下,要优于2626口罩的。其次是19083生产过程按照医疗器械管控,这个是更严格的,我认为最终品质会高于2626.
另外从目前实际感染的流调来看,密接后感染的包括最近的两个人路过就感染的,都是没有戴口罩导致的。所以口罩正确的佩戴方式更重要。大品牌的口罩例如3M或者是霍尼韦尔的都会有一些辅助措施来帮助用户正确的佩戴,当然价格也会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防新冠而言,理论上合格的口罩是没有区别的,实际需要考虑的是第一19083标准生产的口罩密封性,特别是 ...

不会吧?

我现在使用的3M 9502+, 2块半一个,2626标准。

小孩的口罩19083标准,6毛一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会吧?

我现在使用的3M 9502+, 2块半一个,2626标准。

同品牌的比嘛。3M的19083标准的型号应该是186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品牌的比嘛。3M的19083标准的型号应该是1860吧

3m 1860是国外NIOSH标准,不是使用GB.

网友:
医用外科口罩:YY0469-2011 应该有液体飞溅防护的指标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