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环电压增益为什么会跟负载有关系呢?

楼主(2022-11-07):
开环电压增益为什么会跟负载有关系呢?

网友:
输入电压,经过一个电阻再串联一个负载, 电压增益肯定和负载相关啊。

网友:
估计内部结构是集电极(漏极输出),也就是输出级不是跟随器,是有增益的。这样输出级的增益就和负载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