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自行车能不能改充电速度?

楼主(2022-11-07):
48V12AH的电池充满要8个小时,太慢了。现在充电器输出电流只有2A左右,只换大电流的充电器可不可以加快充电速度?车上的充电电路要不要改?

网友A:
直接上锂电池,来个大功率充电电源,再把充电线改一下,不然承受不了,保护板也得有主动均衡,不然相互之间的压差会导致锂电过压

网友:
看你提问的水平,还是不要改了.安全第一.

网友B:
我改过,来说下:

现在充电都在外面的充电桩,原来原装充电器只有2A,也是48V12A的铅酸电池,

我直接买了3A的充电器,想买4A的当时没有找到合适的,充了几次就充不上了,

后来发现像2楼说的,那个充电的线路到电池正负极的线,太细了,中间还串了个保险,阻抗很大,

干脆吧整条线全换了,保险座换成了车用的那种,目前用的一切OK。

网友:
换个3-4A的充电器即可,其余可以不用改,再大电流电池伤害明显

网友:
九号电动车支持快充。

网友C:
改快充1小时充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改快充1小时充满

铅酸能这么大电流充?

网友:
引用 网友D:
铅酸能这么大电流充?

上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上锂电池,来个大功率充电电源,再把充电线改一下,不然承受不了,保护板也得有主动均衡,不然相互之间 ...

原装的就是锂电池,线路能承受的话那直接上个4A充电器就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改过,来说下:

现在充电都在外面的充电桩,原来原装充电器只有2A,也是48V12A的铅酸电池,

我的是锂电池,直接上4A的充电器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锂电池,直接上4A的充电器看看。

锂电4A没问题的。

网友:
建议先检查下线路,就是从保护板到充电输入口这一段线路,线太细换线,连接器太差换连接器,保险座不行换保险座,

换了以后才安心一点;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的是锂电池,直接上4A的充电器看看。

最重要(充电时)锂电池内部温度不能过高,温度过高锂电池很快就会报废了。

???

网友:
锂电池快充要求高比较危险,怕热失控。电瓶快充顶多发热伤电池危险性比较小。不建议改锂电池改快充,除非你非常专业

网友F:
同样疑问,铅酸电池到底最大能以多大电流充不会损坏电池?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最重要(充电时)锂电池内部温度不能过高,温度过高锂电池很快就会报废了。

??? ...

如果有办法主动散热就好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同样疑问,铅酸电池到底最大能以多大电流充不会损坏电池?

铅酸过充体现在电解液分解电解液流失加速,还有就是过充发热融化电池。一般快充是0.5c就是快充了。20a电池10a就是快充,1c就是极速暴走了。快充为了避免大量电解液分解一般用正反脉冲充电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H:
铅酸过充体现在电解液分解电解液流失加速,还有就是过充发热融化电池。一般快充是0.5c就是快充了。20a电 ...

感谢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有办法主动散热就好了

现今有电动汽车的(充电椿),对锂电池进行充电同时灌入制冷液进入锂电池内部降温,这样就不怕高温对锂电池内部构成伤害(好像人在发烧时不能超过41℃,超过就会烧坏脑袋一样)。

???

网友:
锂电不用担心 12AH 1C以下充电电池没温度 2A太小了,有设备可以检测下线路阻抗,要线路阻抗较大,增加充电电流会导致线发烫,总之电工谨慎点就没事,线路电池的阻抗分别量出来,线路阻抗大就换线,电池阻抗大就换电池,然后上个5A的充电器,12AH 2A充电8小时,要么充电器不行,要么线路损耗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