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有没有双接口的存储芯片

楼主(2022-11-07):
有没有这样的存储芯片:有2个接口可以访问。例如有2个IIC,接两个主机,两个主机都能读写该芯片

网友:
两路iic可以并起来。加俩io做访问控制。或者,你为啥不用iic master / slave。。

网友A:
一般是一主多从,卤煮你要求是一从多主。直接三个设备都挂总线上面,两个主机增加一个互连接的io,每次访问就通知另一个你等等,搞完了就io释放为高,总线用开漏配置形成线与逻辑,外置上拉电阻。

网友B:
这不就是双端口ram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就是双端口ram么

是的,有没有常用的型号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一主多从,卤煮你要求是一从多主。直接三个设备都挂总线上面,两个主机增加一个互连接的io,每次访问 ...

是这个意思,如果没有现成的芯片,就这样做了

网友:
用两个口的Cpu  有iap就行

网友:
站在软件工程师的角度,感觉这总线协议得有锁的机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