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ADC接NTC10k 热电阻,能采到-40℃吗?

楼主(2022-11-07):
单片机是STM32,ADC上拉10K电阻接3.3V,下拉NTC热电阻,用来测量温度。

最初在论坛里找到一个表格,可以直接将ADC读数查表换算成温度。但最低温度只能到-20,低于-20结果为0

请问NTC 10K想测到-40摄氏度难度如何,有没有对应的查表。

感谢大家!

网友:
你找一个能到-40度的NTC,可以看到在-40度的时候,电阻非常大,这个时候AD的偏差会比较大。
如果这个能接受,那么也可以做得到。

网友A:
这是我自用的工具,你看对你有没有用。

使用方法,选择NTC型号->其它->输入已知RT表中6个(R.T),保存。

回到主界面,导入保存的数据,导出RT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自用的工具,你看对你有没有用。

使用方法,选择NTC型号->其它->输入已知RT表中6个(R.T),保存。 ...

什么原理啊

网友C:
用PT100啊, -200度都可以
四线法, 放大, 查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PT100啊, -200度都可以
四线法, 放大, 查表.

PT100可以直接ADC采集吗?应该需要外挂ADC用恒流源驱动采集吧。PT100没见过直接分压采集

网友C:
引用 楼主:
PT100可以直接ADC采集吗?应该需要外挂ADC用恒流源驱动采集吧。PT100没见过直接分压采集 ...

看你要测到多高精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要测到多高精度了...

12,14位ADC,精度就不谈了吧。。。

网友:
ntc在如此的低温下,应该容易失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自用的工具,你看对你有没有用。

使用方法,选择NTC型号->其它->输入已知RT表中6个(R.T),保存。 ...

10k的ntc在-40下记得有好几百k了。普通的adc。。阻抗都够受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原理啊

矩阵计算方程组

附件是Mathcad 15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PT100可以直接ADC采集吗?应该需要外挂ADC用恒流源驱动采集吧。PT100没见过直接分压采集 ...

很多sigma-delta的adc内置了双路恒流源. 四线用单路, 三线用双路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