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前辈们推荐 智能电表 方案

楼主(2022-11-07):
公司最近准备做相关产品,我尽知道 锐能 贝岭有芯片  ,另外开发这个需要那些仪器?先谢谢

网友:
标准功率源,基本配置

网友:
一个单相表200、三相500....做啥啊?直接外购标准品......

网友:
仪器好办,标准功率源+标准电能表+时钟检测仪就够了,10万预算吧

网友:
矩泉,锐能微,有芯片。

网友:
最近把炬泉的换成锐能微的,锐能微的方便一些。炬泉的出的早,功能很久很久没更新了。

网友:
公司用钜泉;首先要有一台标准表,不然电表无校准

网友:
贴我们牌也可以。电表都做烂了,价格很低。只有量大和自动化生产才能降低成本,很多表都是鼎信、林洋、三星代工的。

网友:
复旦微,据说出货占七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