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看下这个显示器花屏大概是哪问题?有维修价值吗?

楼主(2022-11-07):
如题

网友:
是不是有说法,横线有戏,竖线没戏。。。那这个有横有竖,怎么破哦?哈哈

网友A:
像是逻辑板问题,大概率买不到代换的板子来试,没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是逻辑板问题,大概率买不到代换的板子来试,没戏了

那就算了。

网友:
拆掉液晶板当灯用

网友:
你这个有点像  DDR 或者SDRAM 在上电后没有数据写入情况下的随机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