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画板子有1A 20mil 的和1A 40mil 两种,大家都是按哪种画的

楼主(2022-11-08):
如题,   很好奇 我也是根深蒂固  刚毕业就被告知 1A 40mil 的画法(都按照这个画了10年了), 但是不管是软件计算,还是论坛上美军使用的 宽度的文档 都提示着, 1A 20mil似乎更合理(甚至还有余量),所以调查一下  大家用哪种比较多

当然这里讨论的是   标准1oz, 板子表面走线的情况,
另外讨论这个是为了让小尺寸板子有更多的选择做准备

也比较好奇 1A 40mil 的标准是哪里来的 ,好像都没有看到哪个标准是1A 40mil的,但是 好像大家都是这么说的

网友A:
看能承受多少温升,你用风扇吹着的话2A 20mil也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能承受多少温升,你用风扇吹着的话2A 20mil也没事。

常规情况 常规温度   常规散热   ,想知道20mil 是否 也属于安全

网友:
唯一要考虑的就是温升,记得有张对照表,可以去查阅一下。

温升有个积累效应,所以你的“常规情况 常规温度   常规散热”别人无从知晓,

恐怕还要自己凭经验去估猜。

我们之前的 60KW 直流充电桩(室外)撒热设计不佳,损坏了很多直流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能承受多少温升,你用风扇吹着的话2A 20mil也没事。

加个散热片10a也问题不大。。只是此时压降都快0.5v了吧。。其实多宽的线主要看压降和温度容许程度。

网友:
要考虑温升的...尤其是户外设备,夏天太阳直射....密封环景...

网友:
看温升和压降

网友B:
不知道是哪个二把刀教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是哪个二把刀教你的。

不都是这么过来的么   40mil 1A

网友:
1A 20mil应该差不多是1oz铜箔25度室温时温升10度理论值。我们自己做设计一般按理论值50%降额   (譬如万一铜薄了,不均匀,工作温度高等)。所以就有了差不多1mm/1A.   考虑过余量后,我们公司是推荐1mm/1A,极限可以按照1mm/1.5A来设计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是哪个二把刀教你的。

没研究过,也忘记哪看到的了,我记忆中也是1A 40mil, 有条件就按这个来,没条件就碰运气了

网友:
我都是1mm1A也应该是40mil

网友:
1A 20mil 温升5℃ ,这个1A应该是额定电流,有的设备极限电流大就不够了,或者压降要求比较小,最重要的还是要看板子够不够布线,够的话直接铺铜。。。

网友:
已经不看这些了,我已经习惯性圈一块铜了
现在只管温升、压降和PDN阻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都是这么过来的么   40mil 1A

我一般是看铜厚,然后查一个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