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看到这种工具,可以切割到墙角位置。必须购买一套

楼主(2022-11-08):
我估计这种工具中国没有人几个人知道。

起码我的瓷砖安装师傅不知道。每次要换墙角的外墙瓷砖,都很痛苦。

这段视频来自YouTube,香港的安装师傅。视频3分50的位置。

普通的切割刀片是圆形的。所以,无法切割到墙角位置。

视频的工具可以。

大家找一下淘宝是否有购买?我要买一套!

视频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5的分享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KbEWVa1KcnQkzcQXhWoASw
提取码:9f3i
(136mb)

楼主:
看起来工作原理应该不是转一整圈的,感觉只是小范围的往复震动,这样就能切割到墙角,而且不会破坏瓷砖。

看来机器也要购买。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起来工作原理应该不是转一整圈的,感觉只是小范围的往复震动,这样就能切割到墙角,而且不会破坏瓷砖。

这玩意国内叫万用宝切割机,高频震动切割的

网友:
万用宝 很常见,干啥啥都行, 干啥啥都慢的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国内叫万用宝切割机,高频震动切割的

果然是高频震动!

网友:
这不就是万用宝吗,淘宝一大堆。可以换不同刀片,他估计是切瓷砖刀片

网友B:
我想搭车问一下问什么日本浴室里面的下水是上面有格栅的很长一条,而中国浴室的下水就这么大一个小孔当地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想搭车问一下问什么日本浴室里面的下水是上面有格栅的很长一条,而中国浴室的下水就这么大一个小孔当地漏 ...

有的,潜水艇有那种下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的,潜水艇有那种下水

现在有很多人装饰,直接套用酒店风,其实蛮好的。。

网友E:
万用保,很安全的一种工具,家中可以准备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有很多人装饰,直接套用酒店风,其实蛮好的。。

我一个亲戚是连锁酒店的高管,有次闲聊说,酒店的卫生间装修方案是反复研讨后定的,一定兼顾了视觉,耐用,安装成本,以及后期的清洁维护人工。

网友F:
这个叫万用宝,国外用的很多,非常方便,国内威克士的品质就很好给国外ROCKWELL代工的,我手里有个二手洋垃圾的,,啥都能干,非常安全,就是干活效率比较低,家里备一个偶尔干点活,还是非常有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国内叫万用宝切割机,高频震动切割的

这东西跟往复锯是不是差不多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个叫万用宝,国外用的很多,非常方便,国内威克士的品质就很好给国外ROCKWELL代工的,我手里有个二手洋垃 ...

网上看了几款,刀片都没护套,
这东西是不是比角磨机还危险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网上看了几款,刀片都没护套,
这东西是不是比角磨机还危险

有医用的用它来切割固定在人体上的石膏.

由于摆动幅度很小, 所有遇到柔性物体只会震动.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医用的用它来切割固定在人体上的石膏.

由于摆动幅度很小, 所有遇到柔性物体只会震动.  ...

是不是有医用款万用宝

网友:
引用 网友G:
网上看了几款,刀片都没护套,
这东西是不是比角磨机还危险

比角磨机安全,高频小幅度震动,对硬物更有效。皮肤这些有弹性的反而没什么太大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万用保,很安全的一种工具,家中可以准备一个

万用保你买的哪个牌子?

网友:
这个东西安全,要买一个。

网友:
我家楼上装修,男主也是个工科男,前几天就看他用这个工具在厨房公共烟道上开方孔

网友:
引用 网友G:
网上看了几款,刀片都没护套,
这东西是不是比角磨机还危险

不需要护套,这玩意非常安全,切割的时候你把手放到锯口上都不会有任何事

网友:
买啥牌子?性价比高!很少用到。备用

网友:
这个早就有了呀,就是万能切割机,只能切硬物,切到手不会伤手

网友:
把刀片换成小棒棒,女性朋友都说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