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270的键盘,被小孩弄进水,还能修的好吗?

楼主(2022-11-08):
如题,测试后发现Fn和C键无任何响应了。
C键通过powertoy映射到右Alt,但是总感觉不方便。
这种情况能够通过维修解决吗?

网友:
买个键盘。。

网友:
没得修。换一个吧。

网友A:
修不好了,薄膜键盘进水了会很快腐蚀了,而且很难吹干,结构太紧凑,不能拆,拆了就报废了,同样的情况多年前碰到过,换下来的键盘拆过,拆了就装不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不好了,薄膜键盘进水了会很快腐蚀了,而且很难吹干,结构太紧凑,不能拆,拆了就报废了,同样的情况多年 ...

我们的thinkpad供应商仓库有几千个损坏的键盘,都是说无法维修。凑够一定数量就称重卖给收卖佬。

这些坏键盘的唯一用途,是有人的某个按键(帽子部分)坏了或丢了,拆出来做维修键。

网友:
淘宝应该100块钱,二手键盘

网友B:
我的x230就用湿布搽了一下,就报废了;只能买个新的换掉。

网友C:
买二手键盘或者替换的键盘,然后把键帽替换过去(因为买来的键帽一般不咋地)

网友:
试过自己弄,必须把键盘所有按键逐个抠出来,才能分解导电薄膜清洗,然后逐个按键转回去,难度有点跟砌模型或拼图,必须有大量时间和耐心,抠键盘的时候必须小心不要大力抠断了

网友:
很难维修的,放弃吧,找拆机翻新的键盘几十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二手键盘或者替换的键盘,然后把键帽替换过去(因为买来的键帽一般不咋地) ...

千万不要。ThinkPad键帽里面有复杂精密的结构,很容易弄坏,没事不要拆开键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的x230就用湿布搽了一下,就报废了;只能买个新的换掉。

我试过使用无水酒精都会损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试过使用无水酒精都会损坏。

不会吧,我的X230经常用酒精湿巾擦拭,看来以后不能这样操作了。我的另一台联想小新PRO13今年也是键盘某个按键坏了,估计就是用酒精湿巾擦坏了,轻便本的键盘和C面是粘合在一起的,要换就一起换,好贵。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会吧,我的X230经常用酒精湿巾擦拭,看来以后不能这样操作了。我的另一台联想小新PRO13今年也是键盘某 ...

酒精键盘表面没有问题,但如果流进去里面就可能损坏。

我们第一批10台机器,出货前我让同事使用无水酒精擦一下键盘(测试会留下指模印)。同事喷的可能有点多,结果第二天测试,有3个键盘损坏了!

供应商非常好人,自责到没有提醒我们不能使用任何可流动液体清理键盘(喷在布上再擦可以),免费帮我们换了3个键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