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坛友使用过SIL3认证的操作系统,怎么购买呢?

楼主(2022-11-08):
项目需要开发一款产品需要过SIL3认证,默认用裸机开发,但是功能复杂,怕是做不好,还是想用操作系统,网上搜了一下 ucos2 中国自动oneos之类的都是有sil3的,请问默认的版本就可以用吗?还是说付费了才能买到专用的认证版本的呢?
有谁接触过这类项目吗?

网友A:
进口的qnx,vxworks,pike os
国产的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口的qnx,vxworks,pike os
国产的也有

我就是普通的mcu,大概stm32f407这种性能,用vxworks太麻烦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普通的mcu,大概stm32f407这种性能,用vxworks太麻烦了

要过认证,难道不是在选型的时候就先选好一个合适的平台?
哪有选定了平台再自己花钱配系统的?
你实际上只能选人家已过了认证的若干个平台之一。花钱在你自己的平台上移植系统是要重新过认证的,天价,几乎没有可行性。。。

网友:
安全认证这件事本身就是个非常狠的技术壁垒。
标准只规定你要达到什么要求,没规定你怎么做。原则上你拿很多个普通cpu做很多校验什么的也能达标。但实际上这样没有可行性。
正确的做法是去找个专门设计的这种单片机,加上专门为它配好的系统。然后你只要管你自己的程序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过认证,难道不是在选型的时候就先选好一个合适的平台?
哪有选定了平台再自己花钱配系统的?
你实际上 ...

感谢大神讲解,也就是操作系统并不是单独达到sil3而是和具体的mcu一起,或者整个产品一起过认证对吧
这样的话确实不好去选择,或者说比较麻烦一些。真要做的话,需要操作系统提供安全库,然后做各种诊断才行

网友C:
航空的187软件要求也是对SIL进行几个档次,所有的软件都需要进行相关的SIL评定,他们都是各种各样的MCU在运行,现在的话更多的是很多FPGA在运行,我自己理解的这个和是什么操作系统毫无关系,以及运行在什么硬件平台上;
但是,,,但是的确单指软件的话,usos2好像就是他们所谓认证平台上面默认符合规定的一种软件写法,这个是很容易忽悠过去的一种方式;
本质上来说的话,并不需要非得什么系统什么平台上面运行,因为别人用汇编也是一样的过的 ,只是说在我们这种从来心思不在这个上面的环境来说,为了去拿到认证也是巨大的成功了,可以考虑找一些所谓有资质的代理机构,他们有相关工具,以及人、物资质,可能容易些。

所以,楼主如果搞定了不忘来分享分享。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大神讲解,也就是操作系统并不是单独达到sil3而是和具体的mcu一起,或者整个产品一起过认证对吧
这样 ...

你还没明白本质。最狠的根本不是软件,而是从cpu起就得是特殊的lock step的cpu,它里面实际上是两个cpu运行相同的程序并且互相校验!
用普通cpu你得自己搞定双cpu或者3个cpu互相校验的这个流程,然后证明给认证人员看(这远远比买个专门设计的成品解决方案要贵的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航空的187软件要求也是对SIL进行几个档次,所有的软件都需要进行相关的SIL评定,他们都是各种各样的MCU在运 ...

网上说空客A380的飞控计算机用了9冗余,有3种不同厂家的cpu结构,每种cpu又有3个。而且3个不同cpu厂家他们的系统库和编译器都是不同的。确保就算系统库或者编译器哪里有错都能防住,反正三个cpu厂家的三套软件完全没任何关系,不可能在同一个地方岀错。
你认为楼主花得起这个成本吗?哈哈

网友:
SIL3认证估计得100W起步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还没明白本质。最狠的根本不是软件,而是从cpu起就得是特殊的lock step的cpu,它里面实际上是两个cpu运 ...

如果这样,单核的芯片比如极海的APM32F103VB这种是怎么过SIL3认证的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还没明白本质。最狠的根本不是软件,而是从cpu起就得是特殊的lock step的cpu,它里面实际上是两个cpu运 ...

你说的可能有点夸张了一点,真的是和cpu没啥关系,或者说和硬件平台没关系。至少我了解到的这个领域基本上是这样吧,其它的的确也没有机会研究学习。
我上个月才专门看了至少两款较新的机载设备,一个是2020年左右拿到适航认证的,一个是13年(有点老了),新的一套主要核心器件是2个fpga和一个stm32f030的mcu,核心器件都是普通的再普通不过了;另外一款老的是一个ti的5401dsp和一个x的fpga,相对都比较老。但是他们的整机用途和级别完全是一摸一样的。
不过不知道我们国内是怎么走SIL认证这条路的,我也正准备走一下,

网友:
我记得论坛里面有一位在国外做Garmin航电的网友,他应该是参与过一些完整设备的过程,不知道他能不能分享一点这方面的知识,不记得是哪一位了,看不到以前的私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这样,单核的芯片比如极海的APM32F103VB这种是怎么过SIL3认证的呢?

自己用纯软件做的冗余?
或者作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这样,单核的芯片比如极海的APM32F103VB这种是怎么过SIL3认证的呢?

他们的sil3有点水,我们研究过,其实单mcu是sil2,用两片才能做出sil3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们的sil3有点水,我们研究过,其实单mcu是sil2,用两片才能做出sil3

也就是自己用软件做冗余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说空客A380的飞控计算机用了9冗余,有3种不同厂家的cpu结构,每种cpu又有3个。而且3个不同cpu厂家他 ...

能不能花的起这个成本取决于我们产品后续的利润,目前来看,我们的产品也算是非常复杂的了
9冗余没见过,听说核电是sil4,四冗余,2oo4
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可能有点夸张了一点,真的是和cpu没啥关系,或者说和硬件平台没关系。至少我了解到的这个领域基本 ...

反正标准在那里放着,谁都能看。标准里就是那么写的,你证明你达到了所有要求就行。
几十年前没有单芯片的专门解决方案的年代,人类也造岀了飞机啊,连卫星火箭都有。至于那些系统花了多少钱做岀来的,就另算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不能花的起这个成本取决于我们产品后续的利润,目前来看,我们的产品也算是非常复杂的了
9冗余没见过, ...

你看看英飞凌的AURIX,或者是TI的tms570,看看它们的介绍就知道了。
不用这些成品解决方案,非要自己搭,我认为你或者做不成,或者要自己付岀非常高的代价。因为说白了它们内置的那一大堆高级功能都是标准规定了你要做的,芯片厂家不做那就用户自己在外面做呗。。。看哪样更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英飞凌的AURIX,或者是TI的tms570,看看它们的介绍就知道了。
不用这些成品解决方案,非要自己搭, ...

全部自己搭肯定不现实,能加快开发肯定选诊断覆盖率高的,目前来看很多国产的车规级的mcu陆续出来了,诊断覆盖率都是比较全面的,我们也选用了一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部自己搭肯定不现实,能加快开发肯定选诊断覆盖率高的,目前来看很多国产的车规级的mcu陆续出来了,诊 ...

那就是了呗。照理说厂家有芯片也会有对应配好的系统,全套一起给你,这样好过认证。人家规定啥你就用啥,没有自己配这一说。

网友:
redroof说的比较中肯,感觉跟汽车功能安全很像,主控芯片本身需要通过安全等级认证自带锁步核、ecc校验等。软件很多都是三层安全架构、内核检查、程序流检查,内存分区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