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合适的过压保护芯片推荐?

楼主(2022-11-08):
如题,5V系统,用开关电源,怕电源穿了烧了芯片,找了一圈过压保护芯片,觉得很缺,有个过压过流电流可5A的片子,名字记不住了,淘宝一圈2块钱左右,某商城一块出头(30片),1.8*1.2mm,12个脚,输入一组,输出一组,地一组,可能引脚0.2多一点,(这种片子,老嘉能不能焊接?要收10元一片的透视费吧?)刚才板子打样回来,焊盘太小了,有个允许电流2A的,好像SOT-23封装,觉得参数不美丽,有没其它个头大一些,5V的,允许电流3A以上的推荐一下?好像这种片子用的很少很少,前级开关电源输入24V或者36V,电感15uH,用分立件做5V过压保护怕电源管一旦穿了反应不过来就烧了后级

网友:
微源,钰泰应该都有吧,这类芯片应该很多才对啊.只是耐压不一定有这么高.
http://www.eta-semi.com/product- ... b%e4%bf%9d%e6%8a%a4

网友:
负载开关,sgm有

网友:
仅仅是过压保护的话,电阻+TVS就能起到很大作用了,再不行就分立器件自己搭一个呗
能接受外置MOS的话能用的可多了,什么LM5060、LTC4365、RT955x……

网友:
TL431的datasheet里面有个并联稳压电路,用那个,TL431再加个大功率的三极管就可以了,电源输入要有保险丝,在三极管过热之前拉爆保险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