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批次的SP3232EEY外观差异较大,有经验的帮忙看看

楼主(2022-11-08):
之前用的MAX3232EUE,这次换成SP3232EEY,多一种选择,参数几乎一样。
但2个不同渠道的来料丝印圆点差异较大,
有用过的帮忙看看

网友:
这种情况,只能拆晶片出来用显微镜对比一下了。

网友A:
这是用什么工具拍的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用什么工具拍的照片?

视频显微镜+长臂灯补光+自制斜面

网友B:
丝印不能看出什么,老化测试数据来回发送传输跑他一个星期,看下有没有丢包情况

网友:
开窗吧显微镜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丝印不能看出什么,老化测试数据来回发送传输跑他一个星期,看下有没有丢包情况 ...

这个看不出什么。。它只是个反相器而已。主要差别应该在上升/下降时间,输出电压,以及最高线速率。

网友:
开盖解千愁,呵呵。 我这边可以开。

网友C:
我一直在用这个,但这么便宜的,也会造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在用这个,但这么便宜的,也会造假吗

也不便宜,某地方卖3.47呢,连梯度价都不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丝印不能看出什么,老化测试数据来回发送传输跑他一个星期,看下有没有丢包情况 ...

目前测试结果是跟MAX3232EUE一样稳定,跑了很久,一个字节都没出错。

应该不会是假货。

网友D:
测试很难测出来,国产打磨太多,开盖可以。目测下面那个是打磨再次打标的
非要测试的话需要把bps设置到最快

网友E:
会否因为封装厂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会否因为封装厂不同?

会,
看引脚处理,拆机芯片引脚处理不好,一致性差别大。
国产打磨片引脚是全新,但标识点浅很多

网友F:
sipex 家的另一款232芯片, 我们居然发现有百分之一的损坏率,这么出名的芯片不应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sipex 家的另一款232芯片, 我们居然发现有百分之一的损坏率,这么出名的芯片不应该啊。   ...

这个多见于
1.对方设备的问题,输出电压过高
2.GND没接好

232电路都是照抄的,应该不会有问题。

四年前也遇见过一个客户,一共卖给他10个,就几个月时间,一共送了8个回来维修MAX3232,
其他客户一共出了上万个倒是一个都没搞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会否因为封装厂不同?

目前看应该是封装厂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多见于
1.对方设备的问题,输出电压过高
2.GND没接好

可能是那个客户热插拔了

网友:
提供个参考,之前有测试过不同厂家的接口芯片,vih和vil有的会有差别0.2V左右,同品牌的这个值基本一致(0.1V以下),这个看看可否作为测试验证真伪

网友:
自己做测试架,按照数据手册测试参数,如果都合格,那肯定是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试很难测出来,国产打磨太多,开盖可以。目测下面那个是打磨再次打标的
非要测试的话需要把bps设置到最快 ...

用921600波特率跑了一段时间,无丢包,无错误包。

应该可以放心用了。

官方典型支持波特率写的235kbps,921600已经是典型参数的四倍了。

网友G:
海鲜市场 50元开盖拍照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海鲜市场 50元开盖拍照

请问如何联系,哪个市场,50元可以开盖和拍照?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问如何联系,哪个市场,50元可以开盖和拍照?

XianYu 啊,搜“芯片开盖”蛮多
申明 我只是跟一个ID:"潜水小麦芽"的聊过,
没实际下单。看评论感觉靠谱,加了关注。你可以去试试水。
也是感叹现在行业卷的狠啊

搞了记得来反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