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自吸泵可以处理污水? 每分钟几升的迷你泵就行

楼主(2022-11-08):
尺寸不能太大,最好是迷你的。

最重要的是:能在含有水泥粉末的污水中使用。

我淘宝买了下面的自吸泵,效果很好,一丁点的水都能抽出来(每分钟抽水5升)。但一碰到含有水泥粉的无数,秒坏!!  已经损坏了2只。

使用背景:

我使用泡沫水泥填沉池,因为有某个细节没有注意到,固化后,底部竟然有1-3cm的积水。

使用20mm的钻头打到底部,就能探测到这些水。原本打算是多打一些孔,让它慢慢蒸发,现在天气潮湿,只能想办法将这些水弄走:

电动泵坏了后,我买了手动的,可以轻微容纳污水。但手动操作很麻烦,也慢。还是得电动的方法。

网友A:
这种得要蠕动泵或者污水泵才适用。

网友B:
是密封的么?如果密封可以考虑空压机往外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密封的么?如果密封可以考虑空压机往外吹

本来是密封,现在给我钻了无数孔了。

可能要非常大的压力才行。普通压缩机可以?

水在40cm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得要蠕动泵或者污水泵才适用。

污水泵一般是潜水泵?我要求放陆地上的。

蠕动泵一般流量不大,我淘宝找一下是否有适合的。

网友C:
有水泥粉,蠕动泵和隔膜泵很快就磨损报废了。建议使用气泵吹气的方法制造负压,把泥水吸上来。伯努利原理,参考油漆喷枪。使用气泵喷嘴斜着吹管子一头,产生负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本来是密封,现在给我钻了无数孔了。

可能要非常大的压力才行。普通压缩机可以?

不是密封的可以用虹吸的原理来做,找一根管子灌满水然后让出水口低于内部污水水位。内部的污水自动就流出来了。
https://haokan.baidu.com/v?pd=wi ... 322870543166696151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水泥粉,蠕动泵和隔膜泵很快就磨损报废了。建议使用气泵吹气的方法制造负压,把泥水吸上来。伯努利原理, ...

这种泵适合吗?

【淘宝】https://m.tb.cn/h.U5Rvm2b?tk=O9OMdY8KWKA CZ3457 「船用自吸舱底泵污水泵船用排水泵直流泵电池水泵污水自吸泵12v24v」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或者 淘宝搜索直接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密封的可以用虹吸的原理来做,找一根管子灌满水然后让出水口低于内部污水水位。内部的污水自动就流出 ...

水不是很多,可能只有1-3cm深,而且看不到,你说的这种方法不好操作。

我楼主位的电动泵,一点点水都能吸干净。

网友D:
引用 楼主:
水不是很多,可能只有1-3cm深,而且看不到,你说的这种方法不好操作。

我楼主位的电动泵,一点点水都能 ...

试试给管子串个大号瓶子竖着吸?只要水泥不进泵里面就ok吧。因此瓶子快满了就停一下,手动倒出来。。水多的话2l的大瓶可乐应该就行,就是管子不太好粘,试试后面钻个洞,盖子钻个洞,然后用热熔胶焊死确保不漏水漏气。这样满了可以拧开盖子倒掉污水。

这可能是个好东西,回头我也买一个,套个小瓶子清理卫生间下水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泵适合吗?

【淘宝】https://m.tb.cn/h.U5Rvm2b?tk=O9OMdY8KWKA CZ3457 「船用自吸舱底泵污水泵船用 ...

刚买了,还没试用,应该船用舱底泵就是你需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试给管子串个大号瓶子竖着吸?只要水泥不进泵里面就ok吧。因此瓶子快满了就停一下,手动倒出来。。水多 ...

的确是个好东西。你的方法有个麻烦的地方,是要密封性做得很好,又要能拆解。

目前我是使用了4层滤网,过滤后才使用。但偶尔仍然会故障。

我摸索到维修方法:

马上用清水冲进水口并且开着电机,就能恢复正常。

16.88元。

【淘宝】https://m.tb.cn/h.UTYDoTU?tk=Af4NdYjSVs6 CZ0001 「小型缸抽水器鱼缸迷你换水器吸鱼便斗鱼小缸手动抽底清洁吸便器」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或者 淘宝搜索直接打开

网友E:
但是比较重,而且电源要12V 200W。下面这个我买了吸带泥沙的水是可以的,用个PD 移动电源,诱骗线输出12V,实际电流1.5A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但是比较重,而且电源要12V 200W。下面这个我买了吸带泥沙的水是可以的,用个PD 移动电源,诱骗线输出12V, ...

能吸泥沙肯定可以了。

你这个是隔膜泵?

网友F:
引用 楼主:
能吸泥沙肯定可以了。

你这个是隔膜泵?

这个适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确是个好东西。你的方法有个麻烦的地方,是要密封性做得很好,又要能拆解。

目前我是使用了4层滤网, ...

多谢。不过确实得注意一下。老房子,下水道管口非常脏,污泥特别多,估计细管子有可能吸不出来。折腾完再用水泥给填一下,长年累月水管外面都被冲出来一圈坑了。

楼主:
反正不贵,我也买了一套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适合

这个有点像救生艇手动抽水泵的结构。使用电钻带动?

淘宝链接?

网友F:
淘宝搜吸水泵,不过扬程不高,吸水段管要短一些,比较耗扭矩,临时用一下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淘宝搜吸水泵,不过扬程不高,吸水段管要短一些,比较耗扭矩,临时用一下可以 ...

关键是水里有水泥颗粒会否损坏泵?

网友:
找密封的大盒子或桶子,带盖子。底部钻孔,顶部钻孔,买净水器的长的粗管子和密封接头,再买个真空泵,可同时多根管子吸水,无惧泥浆了
唯一的就是小心水满烧泵!

网友:
找个密封塑料桶,进水管插到底,拐到底部阴角处,进水水流形成旋涡,分离泥沙杂质,出水管在顶部中央插进去一点点。使用前先灌满水以免烧泵

网友:
买个正泰液位传感器,20多元好像,接任意一个电机就可以,

液位传感器内置继电器,三根单线,分别是低,中,高位,代表抽水到地位停止,水位到高位开始抽水,抽到低位位置,三根线你可以自己绑在PVC管子上。

网友G:
有固体异物的话,叶轮泵比较好,最好加过滤,就可以使用齿轮泵,蠕动泵了,买茶盘用的水嘴就行,不锈钢头,内部有滤网,价格几元钱。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固体异物的话,叶轮泵比较好,最好加过滤,就可以使用齿轮泵,蠕动泵了,买茶盘用的水嘴就行,不锈钢头, ...

叶轮泵可以自吸吗?我要放陆地上。

网友:
用超大号的一次性注射器也不错,接上延长管。

网友:
我感觉还得再买个内窥镜,就用气泵吹气那种方法吸

楼主:
楼主位的小泵其实非常适合我这次的用途。

水管只有6mm,所以,基本3毫米深的水都能抽走。

我买了80目的不锈钢网做过滤。一层就可以。

网友:
有气泵吗?

楼主:
这是80目的不锈钢滤网。

楼主:
我目前手上有2台,一起使用,效果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叶轮泵可以自吸吗?我要放陆地上。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674171098336

这款12元,这个是特殊结构,抽水是噗呲噗呲,像老是的手压井类似,这款可以自吸

网友:
这搞不干,不如直接在下面一层向上转一个洞,先排完水,再吹热风烘干

楼主:
引用 楼主:
反正不贵,我也买了一套试试。

测试了,不行,以后沙粒马上死翘翘,不知道怎样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