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铝基板的铜箔载流能力怎么计算的

楼主(2022-11-08):
1、FR-4板材的时候,铜箔的载流能力有一个公式可以计算。根据温升,大的温升,铜箔载流能力大。
2、铝基板明显比FR-4板材的散热能力好。
     比如在FR-4板材可能10A的电流就能让铜箔有10℃的温升。
     但是在铝基板的话,同等的截面,可能20A的电流了,铜箔温度才只有4~5℃。

请教一下懂的朋友。

网友A:
大家不是默认1a/1mm么?还按这个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家不是默认1a/1mm么?还按这个就行了。

应该不行吧,我有30A的电流,现在是表面开窗处理的。但我想知道准确的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家不是默认1a/1mm么?还按这个就行了。

铝基板可以做到10A/mm以上。散热好的情况(比如水冷)实测可以做到30A/mm甚至更高

网友B:
做点样板,用负载仪 实测。。。电流一大,上10A数量级,宽度10mm左右,铜箔的电阻效应就显出来了,可以根据电阻算出压降和损耗,估算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点样板,用负载仪 实测。。。电流一大,上10A数量级,宽度10mm左右,铜箔的电阻效应就显出来了,可以根据 ...

感谢建议,我马上这样做一下。
我还想印证一个事情。
就是PCB的温升问题。
我这个板子是一个电机的驱动板。电机运行后的温度是大概是在100℃。驱动板设计的最高温度是150℃。用的是X8R的电容。

你说我的PCB温升怎么算。是150℃(最高工作温度)-25℃(环境温度)=125℃(温升),如果这样算的话,我的大电流铜箔还可以再窄一点。

我对这个工作的环境温度比较模糊。这个工作的环境温度怎么确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