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的一批485收发器,有点奇怪,AB引脚电压只有1.65V

楼主(2022-11-09):
以前的焊接了不同批次的SN65HVD3082的工程样板,测了8块,在AB引脚什么都不接的情况下,测量电压AB引脚都是2.5V

此批次的AB引脚电压只有1.65V,代换了2个板,都是如此。但通讯表现上,跟以前的也没多大差异,该丢包的丢包。

那这个属于国产白片打标,还是ti那边打错型号的官方芯片? 还是正常现象?

网友A:
AB加上下拉试试?一毛钱的都正常通讯。

网友:
靠芯片是不对的, 靠上下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AB加上下拉试试?一毛钱的都正常通讯。

抛开上下拉不谈的话,悬空状态的AB理论上不应该就是2.5V吗?

1.65V-1.66V是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抛开上下拉不谈的话,悬空状态的AB理论上不应该就是2.5V吗?

1.65V-1.66V是正常?
RS-485总线标准规定了总线接口的电气特性标准即对于2个逻辑状态的定义:正电平在+2V~+6V之间,表示一个逻辑状态;负电平在-2V~-6V之间,则表示另一个逻辑状态;数字信号采用差分传输方式,能够有效减少噪声信号的干扰。 近三十多年以来,工业控制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计算机网络通信技术日益广泛的应用,亟需一种总线通信技术能够适合远距离的数字通信。

只要在这个范围内就是符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在这个范围内就是符合的

我看了几份485收发器数据手册,都有提到这个,电压名称叫Voc,默认值是VCC/2附近,过去买的都符合这个范围,就这个批次偏差甚大。

同一个型号的芯片,不应该出现这么大的偏差。

网友C:
引用 楼主:
抛开上下拉不谈的话,悬空状态的AB理论上不应该就是2.5V吗?

1.65V-1.66V是正常?

禁能发送时,AB悬空状态应该是高阻态,多少的电压都有可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看了几份485收发器数据手册,都有提到这个,电压名称叫Voc,默认值是VCC/2附近,过去买的都符合这个范 ...

Voc应该是Common-Mode Output Voltage, 共模输出电压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抛开上下拉不谈的话,悬空状态的AB理论上不应该就是2.5V吗?

1.65V-1.66V是正常?

你和CAN收发器搞混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和CAN收发器搞混了吧

这两个波形应该不可能是同一个型号485收发器出来的吧。
对发设备是同一个USB转485.

左边是新批次的SN65HVD3082,右边是以往所有老批次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Voc应该是Common-Mode Output Voltage, 共模输出电压吧

静态时候的typ值,是2.6V。
以往所有批次都是2.5V~2.6V附近

本批次测了2个都是1.65V 1.66V,那说明肯定不是同一款芯片了,肯定是其他型号刻了ti的logo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禁能发送时,AB悬空状态应该是高阻态,多少的电压都有可能

例如 3PEAK的 TP8485,5V供电时时候的静态Voc就是2.3V~2.7V

ti写的是2.6V(TYP)

并不是多少电压都有可能。

网友E:
引用 楼主:
静态时候的typ值,是2.6V。
以往所有批次都是2.5V~2.6V附近

看测试图,AB直接接了电阻了,接个电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测试图,AB直接接了电阻了,接个电阻看看。

按测试图的接法做了,2.5V的还是2.5V,1.65V的还是1.65V。

完全悬空测试也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测试图的接法做了,2.5V的还是2.5V,1.65V的还是1.65V。

完全悬空测试也是一样的。

据您手册截图,Voc 是发送使能的情况下测得的
请问您发送使能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