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600G净水机TDS值很高,是故障?

楼主(2022-11-09):
现象1:才用半年不到,机器就亮黄灯了。
现象2:我们这里自来水TDS大概在230左右,开始放出的纯水,TDS达到110左右,大概放掉8碗,TDS可以降到20左右。
现象3:最近烧开水,水垢增多。

小米的售后告诉我这些现象正常,我的理解是如果这都正常,有些家庭直接拿杯子接水喝的,每次都喝的TDS达到100以上的水。还好我们一直坚持烧开了喝水。

网友A:
你说的是云米还是小米?

网友:
这是设计缺陷,ro滤芯漏水吧。

网友B:
无桶机,正常。你仔细观察会发现,开机后放出的第一杯水tds低,第二杯高,后面慢慢又降低了。解决方案,配个净水桶。

网友:
我家两台都是这样。一个测试笔,值降低了再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桶机,正常。你仔细观察会发现,开机后放出的第一杯水tds低,第二杯高,后面慢慢又降低了。解决方案,配 ...

有桶不卫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无桶机,正常。你仔细观察会发现,开机后放出的第一杯水tds低,第二杯高,后面慢慢又降低了。解决方案,配 ...

什么原因会导致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原因会导致这样?

净水程序设计有问题。RO膜制水前,要冲洗,再制水。RO膜静置的时离子会渗透。如果开始制水前不冲洗,这个现象就很明显。尤其是大流量的ro膜。不冲洗是因为,你要去喝杯水,希望打开就能接到水,如果冲洗,那岂不要等十几秒.

网友:
所以,如果对TDS要求高,  制水前冲洗的 、小流量的、有桶的机器 是个好的选择。。就是以前的那种老机型啦。

网友:
所以有啥更好的推荐

网友D:
是啊,马上双11了,家里的净水器坏了一直没买,不知道现在不带桶的净水器,1000G的那种,是否解决了第一杯水TDS值高的问题?

每次喝个水还要倒掉一杯,我的管线机离倒水的地方有点远,还是挺麻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啊,马上双11了,家里的净水器坏了一直没买,不知道现在不带桶的净水器,1000G的那种,是否解决了第一杯 ...

不是带不带桶的问题,小米的机器我用过一款,用了一年就换了(只能说质量非常垃圾),目前一直用美的的呢。

楼主:
小米净水器家用净水机600G厨下式 RO反渗透4芯5级过滤 进口RO滤芯 无罐直饮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云米还是小米?

小米,请看楼上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啊,马上双11了,家里的净水器坏了一直没买,不知道现在不带桶的净水器,1000G的那种,是否解决了第一杯 ...

不止倒掉一杯,要倒掉8碗左右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止倒掉一杯,要倒掉8碗左右

刚才去看了一圈,目前的零陈水功能解决了第一杯水TDS值高的问题,一个是纯水回流方案,就是接完水一段时间以后(大约10分钟),

出水口那边有个单向阀接了个压力桶,压力桶的水满了以后,再通过一个单向阀接入RO膜的输入端去冲洗;

  还有个方案是用两个RO膜,不知道哪个效果好一点。

网友:
我用云米的400G,已经一年多了。中间只换过一次5IN1的滤芯。 正常一打开水后的TDS值是会偏高一点,也就25左右,后边会降到10左右 。 进水大概180左右。

网友:
我的两台慧安特ro净水机,400g与600g的都用的很好。tds一直是7另一台是3,全是十寸通用滤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才去看了一圈,目前的零陈水功能解决了第一杯水TDS值高的问题,一个是纯水回流方案,就是接完水一段时 ...

这是我的零陈水方案。虽然看起来简陋点,但是可靠方便,一套自动补充纯水的水桶。

三套低关联的自动系统,一个是自动水桶补水系统,带ro冲洗与机械浮球开关保护。这是每次往纯水桶补水都是严格冲洗90秒,纯水桶长期使用tds始终7。绝不是压力桶那种黑白混合一下还是白的蜜之操作。柜子里面避光,可拆卸清洗内部的纯净水桶,低tds净水机,电磁阀与管路都是食品级别。控制板是买的成品带输入隔离的stc单片机控制板,三套系统都是各自的独立电源。

一个是3L恒定流量,带压力开关自动控制的纯水隔膜泵,解决400g的纯水机第一次使用需要人工冲洗与水流量低的使用烦恼。 泵受自动上水的控制,当水桶水位低触发自动补水操作时候,水泵电源被断开直到水满解锁,这主要是防止水泵进空气后长时间空转不停机烧毁。配合双出水龙头可以选择直接使用纯水机的水,或者纯水桶的水。做菜蒸饭煲汤直接纯水龙头放,不需要等待。缺点就是水桶6升,如果正好用完那就需要等待7分钟自动补水了。

网友E:
之前买了小米的,后来仔细看看评价,说不好的还是蛮多的,果断退货了。后来买了美的的800G的,带零陈水功能,用了一年多了,还是蛮好用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之前买了小米的,后来仔细看看评价,说不好的还是蛮多的,果断退货了。后来买了美的的800G的,带零陈水功能 ...

零陈水实际效果如何,能告知型号吗?有兴趣看看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是啊,马上双11了,家里的净水器坏了一直没买,不知道现在不带桶的净水器,1000G的那种,是否解决了第一杯 ...

我直接放弃管线机方案,就是第一杯水不能喝,喝杯水费时费力,这也太恶心人了。
回答你的问题,没有零陈水功能的没有解决第一杯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直接放弃管线机方案,就是第一杯水不能喝,喝杯水费时费力,这也太恶心人了。
回答你的问题,没有零陈 ...

没看懂啥意思? 零陈水的功能目前都不成熟?

如果不成熟,那就不是一杯水的问题了,估计要流10多秒甚至几十秒。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零陈水实际效果如何,能告知型号吗?有兴趣看看

美的800G的,具体型号应该是MRC1859-800G。现在已经新出了1000G和1200G了。

******************************添加图片********************************************

网友:
一套400G用了十年(刚换过第4根四级),还真没留意过陈水问题。

昨晚测了一下,入水150左右,第一杯水5x,第二杯水20x,第三杯就基本到7以下了,往后稳定在4-5之间。
一般晚上或早上一般是一壶1.2L烧开,平均下来,大约在30左右?
一直没有结垢问题,也没有喝生水习惯,冰箱里的冰格都是烧开凉冷再加的。

看起来不要追求大流量是一个解决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E:
美的800G的,具体型号应该是MRC1859-800G。现在已经新出了1000G和1200G了。

************************** ...

确实流量很大,就是滤芯是专用使用成本还还相对高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看懂啥意思? 零陈水的功能目前都不成熟?

如果不成熟,那就不是一杯水的问题了,估计要流10多秒甚至 ...

有零陈水当然可以与管线机搭配使用,但是大多数人哪里舍得买千元ro净水机,所以没有零陈水。我的就是买的没有陈水功能的,当时这个功能还没有被发明。我是通过一个橱柜内自己安装一套自动冲洗自动上水的水桶实现零陈水与加大流量。3l每分钟流量,约等于1000g的净水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