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搞过阿里云物联网的微信小程序控制没,小程序怎么做通用?

楼主(2022-11-09):
网上教程都是小程序端要单独的三元组,这个只适合个人DIY,怎么做产品级别的呢

网友:
我们是用安卓做的,也在考虑换成微信小程序,这样苹果手机也能使用了

楼主:
想了一下,共享的三元组给微信小程序用也没啥问题,可以固定写进小程序代码里,同个产品只要订阅发布弄个标志应该不会有影响。

楼主:
不知道同个元组的小程序能不能同时登陆

网友A:
推荐一个开源软件,github 搜索 iot-tree。能够提供网页控制画面,我在微信里面打开url链接可以直接玩。
不知道是否适合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推荐一个开源软件,github 搜索 iot-tree。能够提供网页控制画面,我在微信里面打开url链接可以直接玩。
不 ...

这种不叫小程序了,属于html5,随便一个浏览器都可以操作。

To楼主,
大致你需要有域名,有网站服务器,可以通过http请求得到数据,在小程序端渲染显示。
也可以用websocket 连接mqtt服务器。

网友:
两三年前找人做过一个阿里云物联网平台的小程序,用的是API,而不是更通用的AMQP。不需要自己服务器啥的。
过程也很简单,把对应的阿里云账户的ACCESSKEY信息生成加密的二维码,然后在小程序里面做一个扫码功能,扫码以后,就绑定了这个阿里云账户,换账户的话,重新扫码就行了。
绑定账户以后就简单了,就那物模型相关的API,比如获取产品列表,获取设备列表,获取实时数据,获取历史数据。下行控制的话就是修改属性值。都可以实现。
不过当初做的时候,单个属性的可否可以读写,API是获取不到的,我们是在编辑物模型的时候,如果是要下行控制的属性,以wr_开头,小程序就任务是可写的,就出现输入框,用来下行控制。
不过做的比较简单,主要是偏向调试用的。利用率也很低,半闲置了。

网友:
可以用腾讯连连,不需要自己做小程序,也有相应的APP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