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想起,水泥油是否最好的防水材料?

楼主(2022-11-09):
水泥油是指不含沙子,纯水泥兑水搅拌后得到的可以粉刷的粘稠液体状。

只要施工保证不开裂,厚度能达到3mm,我感觉就能防水。

最重要的是,水泥是永久性的。不会老化。

其它防水材料,无论怎样吹牛,时间长了,就会老化漏水。

我的这个观点对吗?

另外一个问题:如果可行,高标水泥(42.5)还是普通水泥(32.5)更适合做防水?  我之前听人说高标水泥适合做防水。对吗?

网友A:
只要施工保证不开裂,先保证这一点再说其他。

网友B:
微水泥的防水性能更好

网友:
用在哪里?有些地方用玻璃防水,寿命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施工保证不开裂,先保证这一点再说其他。

这点不难保证。

充分湿热施工面,使用刷子一层一层的刷上去。每次大概1cm,分3次施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微水泥的防水性能更好

什么是微水泥?

网友:
我上次问过做防水的,他告诉我 到现在为止 室外防水最好的还是柏油。 可惜这玩意不能用在室内。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点不难保证。

充分湿热施工面,使用刷子一层一层的刷上去。每次大概1cm,分3次施工。

其实要保证不开裂很难,水泥是刚性的,稍微有点沉降变形就开裂了,不是指你覆盖的那层水泥,而是整个楼板可能开裂,那么覆盖的那层水泥肯定跟着开裂,防水还是要使用专用防水材料,有韧性,才能在楼板轻微开裂的时候还具有防水性。

网友:
我们老家那边楼顶防水是用水泥和很细的河沙打底,然后用柏油做防水,防水上面再盖一层泥沙。

网友:
同意,看看水泥电线杆,埋地里几十年的砸断后,里面钢筋还崭新,肯定没进水,还有桥墩。
关键是施工条件我们做不到啊,纯水泥硬化后收缩,产生裂纹。防水还要疏堵结合,屋顶关键做好坡面,雨水快速流下去;室内也是,不要存水,即使有微小的裂纹也没关系

网友:
裂缝很难避免,地震就不说了。它和其他材质的膨胀系数不一样。小面积没有问题,大面积,开裂是迟早的。

网友:
要是水泥油防水也是可行的话就不会有这么多专门的防水材料了吧,肯定是效果不佳。。

网友:
水泥会开裂的,而且水泥有大量细孔,本身就是吸水的。

网友:
我觉得保证水泥不开裂(使用一段时间后)的难度比防水的难度更大。

网友:
做个不锈钢内胆,肯定防水没问题

网友:
不开裂,对施工有点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是微水泥?

https://item.jd.com/10054459993539.html
参考京东商品介绍

下面是知乎复制过来的

微水泥到底是什么?

伴随着越来越多的新型材料进入市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知道“微水泥”这个材料,那么微水泥到底是什么呢?和传统的水泥有什么区别呢?

微水泥是什么?
从字面的意思上来了解,微水泥也是水泥种类中的一种。

但是和普通的水泥区别来讲,普通的水泥是用于建筑、水利工程等。

传统水泥
而微水泥是近几年在欧洲快速兴起的新一代表面装饰材料,主要成分是水泥,水性树脂,改性聚合物,石英等,具有强度高,厚度薄,无缝施工防水性强等特点。

CimentArt微水泥微水泥
微水泥能干什么?
作为原装进口的新一代表面装饰性材料,微水泥可应用于地面,内外墙面,家具,橱柜表面,也可以做到顶面,墙地面一体化的效果,正好弥补了对于个性装饰效果的表达,特别是在现代、极简风格中表现的更加淋漓尽致,有效提升设计整体性。

微水泥和传统水泥的区别
相比起传统的水泥,微水泥除了是一种装饰材料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性。

微水泥可以做到:

1. 耐磨性强,高抗压性不开裂

2. 极强的附着力,不脱落、不开裂的表面都可以使用

3. 通体防水,不渗水,不起皱

4. 极强疏油疏水性,适合应用于厨房卫生间等空间

5. 拥有最高防火性等级,不易燃,安全性高

6. 抗菌性能强大:99%抑菌,潮湿条件下不会发霉

7.VOC 远低于欧盟标准,有机挥发物远低于涂料

8.厚度薄,无缝连续性表面,有效提升设计整体性

9.具有欧洲最高等级防滑性能:欧标 C2,适合用于游泳池地面

微水泥适用的场景
得益于微水泥耐磨、附着力强、防水、疏油疏水、防火、抗菌、防滑、厚度薄、环保的特性,微水泥可以使用在家庭室内装修、室外装修、墙面涂刷、厨房卫生间等区域,还可以应用在商场、办公、医院、图书馆等公共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