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sio复制到word后无法编辑是什么情况

楼主(2022-11-09):
vison中画的图,首次复制到word后是可以双击打开编辑的,word保存一下文档但不关闭,也是可以双击打开编辑的,但是保存后关闭word文档再重新打开就不行了,右键里“对象”之后一个转换选项,打开后是unknown,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网友A:
我是单击编辑的,也就是说不能用启动Visio的方式,只能是在word里面嵌套着用一下,否则就在外部的visio编辑好再复制粘贴到word里面

网友:
你不会是在visio里面,在wps粘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单击编辑的,也就是说不能用启动Visio的方式,只能是在word里面嵌套着用一下,否则就在外部的visio编辑 ...

我是复制到word后保存关闭后再打开就不能用visio编辑了,似乎格式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