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示波器的杜邦线接头在淘宝上能买到吗?

楼主(2022-11-09):
如题,lecroy探头配件里有这种线, 感觉接头不错, 夹子也不错比agilent的逻辑夹子还小

想找找看, 能否买到这种公母接头, 自己做几根测试的时候方便点.

网友:
你搜索测试钩或者飞机夹看看,不过质量好的都非常非常贵

楼主:
它这种公母接头端子, 似乎没有找到一样的, 这种接头接逻辑夹比较牢靠, 不像普通的杜邦线老是掉

网友:
看上去不错,插个眼

网友A:
这,怎么跟探头连接的?没想明白,探头要么是钩子,要么是根针,这没法连探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怎么跟探头连接的?没想明白,探头要么是钩子,要么是根针,这没法连探头啊 ...

力科有源探头探针可以拔出来的, 接扩展线, 和接地线

网友:
我的逻辑分析仪就是这种夹子,在接线密度高的时候特别方便,也不太容易短路

楼主:
经过几天的筛选买了些类似的端子,成品如图选的硅胶线,手工做的,感觉还行

网友B:
其实就是找那个端子的型号, 找对了自己用硅胶线做就行, 问题是那种小夹子是真的没现成的通用型号, 只能是各大仪器厂自带的. 巨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就是找那个端子的型号, 找对了自己用硅胶线做就行, 问题是那种小夹子是真的没现成的通用型号, 只能是各 ...

是的,现在可以愉快的做测试线接头了, 夹子用逻辑头也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几天的筛选买了些类似的端子,成品如图选的硅胶线,手工做的,感觉还行 ...

端子是圆的吗?

楼主:
端子是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