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GPS模块想测试下效果,有什么地图软件可以显示吗

楼主(2022-11-10):
串口NMEA纯文本输出不直观,有没地图的软件可以显示吗

网友:
能越墙就用google earth吧

网友A:
给你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可以在地图上看到GPS定位和其他数据。开发GPS必备工具。

野火多功能调试助手上位机
多功能调试助手FireTools【新版Qt】
下载地址:链接:https://pan.baidu.com/s/14zEjYNlU-2CjgoR1sI5dSg 提取码:rau0 (百度云下载,包含Windows版本、Ubuntu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可以在地图上看到GPS定位和其他数据。开发GPS必备工具。

野火多功能调试助手上位 ...

谢谢,野火牛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可以在地图上看到GPS定位和其他数据。开发GPS必备工具。

野火多功能调试助手上位 ...

网盘里的软件都没有GPS调试器功能啊?GPS版本的没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盘里的软件都没有GPS调试器功能啊?GPS版本的没有了
软件界面截图上来,肯定有的,我经常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网盘里的软件都没有GPS调试器功能啊?GPS版本的没有了

怎么会没有呢,我天天用。

网友:
这个好用。不过要翻出去用。

网友:
Google地球6有一个菜单选项,工具> GPS,可以调出GPS导入对话框。转到实时选项卡 - 您可以检查NMEA单选框并选择轮询间隔(轨道更新的频率)。然后,Google地球会扫描您的计算机串行端口,查找已连接的GPS设备并在该端口上发送NME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会没有呢,我天天用。

知道了,只有你那个版本有,我刚下了其他两个没有。   我下载你那个版本测了下,那个坐标点不会实时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