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类逆变驱动芯片引脚间不会放电吗?

楼主(2022-11-10):
如下图芯片,SO8封装,两脚间距只有0.85mm,电压却可能高达600v,这样不会放电吗?

网友A:
量一下两脚间电压,看看是多少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一下两脚间电压,看看是多少伏

通过图分析就是有600v的脉冲呀,现在还在设计阶段,没法量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通过图分析就是有600v的脉冲呀,现在还在设计阶段,没法量呢。

这个芯片大概4年前出过一次质量事故,不良率约0.2%,确认是芯片质量问题,具体原因厂家未明确告知,最后也不了了之,换其他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大概4年前出过一次质量事故,不良率约0.2%,确认是芯片质量问题,具体原因厂家未明确告知,最后 ...

那这两个引脚这么近不会放电吗,就是普通逆变器也有300v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大概4年前出过一次质量事故,不良率约0.2%,确认是芯片质量问题,具体原因厂家未明确告知,最后 ...

对了,最后换哪个芯片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这两个引脚这么近不会放电吗,就是普通逆变器也有300v了呀。

放不放电,这也没什么依据,但好像大厂官方demo都这么用的;
我们用的电压低基本在100V以下,应该没放电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不放电,这也没什么依据,但好像大厂官方demo都这么用的;
我们用的电压低基本在100V以下,应该没放电 ...

100v以下应该还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大概4年前出过一次质量事故,不良率约0.2%,确认是芯片质量问题,具体原因厂家未明确告知,最后 ...

我最近也在用这家的,能否推荐下哪家的靠谱一点?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最后换哪个芯片了?

换IR也就现在的英飞凌,或者TI就好;国产的话,用峰岹很久没出过问题,最近也用数明半导体的驱动。
尽量用过外国的吧或者国内大厂的,最近新起的半导体小厂这2年估计会大批倒闭的;

网友A:
你再看看芯片内部:

网友C:
其实不止驱动IC,MOS引脚也很近啊,所以所有厂家的都存在这个问题。另外,现在还有很多开关电源IC是SOT23封装的……更夸张

infineon有一篇说这个事的,可以打704胶。

https://www.infineon.com/dgdl/In ... bbe013d20e0cbf017f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再看看芯片内部:

没看明白你想表达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不止驱动IC,MOS引脚也很近啊,所以所有厂家的都存在这个问题。另外,现在还有很多开关电源IC是SOT23封 ...

好的谢谢,我看网上说击穿空气1mm需要1kv以上,我准备把这里挖个洞。

网友D:
空气潮湿怎么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空气潮湿怎么办呢?

就是担心这个啊,不过潮湿也应该能抗住几百伏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我看网上说击穿空气1mm需要1kv以上,我准备把这里挖个洞。

你元件是焊在板子上的,实际距离更低,低到多少看PCB污染程度,空气湿度等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元件是焊在板子上的,实际距离更低,低到多少看PCB污染程度,空气湿度等 ...

SO8封装,当然是焊在板子上了,这个封装除了焊在板子上还有别的方法吗?

芯片引脚0.85mm,焊盘距离就要小一点了,再加上污染距离确实更近,不知道芯片设计师是怎么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