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 充电口是否有兼容性问题?

楼主(2022-11-11):
我很早就发现,我的三星note10原装PD 充电器(双头Type-C线),无法给我的蓝牙耳机充电(注:。两个不同品牌的耳机都有同样问题)。

后来买了一个四口的充电器,PD-1  45W
也是无法给这个蓝牙耳机充电,但 PD-2 18W 却可以。

甚至我京东2000mah充电器的Type-C输出口,也是无法给这个耳机充电。

但普通的type A输出口就从来没有发现过问题。

是否PD充电口有兼容性问题?

网友:
应该是:
蓝牙耳机的锅,两个 cc 脚都缺少 5.1k 下拉电阻,不符合规范

我买的小台灯也是,打算明天拆开飞线焊两个电阻

网友A:
蓝牙耳机没有一般都没有充电协议,耿直的5V电压就可以正常充电。

能充电的那些TypeC接口,协议握手失败后,依旧保持5V输出,所以能充电。

不能充电的那些TypeC接口协议握手失败后直接连5V都不输出了,所以不能充电。

网友B:
最近也是苦恼这种type-C to C的充电头不能给非快充的设备充电,而且某些C口开发板还注明一定不能用快充功能的充电头供电。

想DIY一款手机APP数控的随身DCDC电源来着,可以诱骗百瓦PD充电头提供0~24V,0~3A的用于一般小设备调试,也可以给手机快充来着。

设计为扁平香烟盒大小,配一个小TFT彩屏显示数据,这样就不用带着一堆充电头外出了;或许还可以把充电宝当背夹组合在一起,野外临时用电也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也是苦恼这种type-C to C的充电头不能给非快充的设备充电,而且某些C口开发板还注明一定不能用快充功能 ...

你说的是正点原子的DAP100…….

网友:
有些芯片CC脚的 5.1K集成在芯片内部了, 外部不用外接下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牙耳机没有一般都没有充电协议,耿直的5V电压就可以正常充电。

能充电的那些TypeC接口,协议握手失败后 ...

“不能充电的那些TypeC接口协议握手失败后直接连5V都不输出了,所以不能充电。”

这样设计,就存在兼容性问题了!

哪个白痴这样设计的?!

这完全忽略了目前有海量的不规范设备存在。

不能握手,可以输出最保守的5v 1A !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能充电的那些TypeC接口协议握手失败后直接连5V都不输出了,所以不能充电。”

这样设计,就存在兼容 ...

A口的没有问题, C口的是OTG, 要下拉才能设置对方为HOST, HOST才能输出电源, 要不然两个OTG对接, 都输出电源的话, 电压有差距就会有倒灌的风险
不能用的这些设备, 可能设计之初是使用A口充电器的, 完全没有考虑到双C口的情况
使用C口的时候, 这些规范肯定早就出来了, 只是厂家没有按规范去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A口的没有问题, C口的是OTG, 要下拉才能设置对方为HOST, HOST才能输出电源, 要不然两个OTG对接, 都输出电 ...

说得也是。

Type-C 可以做输入也可以做输出。必须有标志能区分是输入或是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A口的没有问题, C口的是OTG, 要下拉才能设置对方为HOST, HOST才能输出电源, 要不然两个OTG对接, 都输出电 ...

Type-C 只规定了接口。
具体如何做,每个厂家都不同
1. 仅支持U2.0 电源。
2. 支持USB2.0 数据
3. 支持USB3.0
4. 支持USB3.1
5. .。。。。。

太多了。 TypeC 接口倒是统一了, 但内部的支持,却是各式各样。

1. 线材,全数据线:
        USB 2.0 转 TypeC
        USB 3.0 转 TypeC

2. 充电器,买向下全部兼容的多口充电器

TypeC 使用时,会遇到各种乱七八糟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能充电的那些TypeC接口协议握手失败后直接连5V都不输出了,所以不能充电。”

这样设计,就存在兼容 ...

不会不给5V的。
USB5V Vbus是一直存在的,因为首先要有5V给设备供电,才能有PD协议通讯过程,PD协商失败,最多也就是不能高压充电,维持5V输出。
能不能显示充电有时候需要看接收端,比如笔记本电脑给5V,大部分都不会显示在充电。
PD协议很是复杂,设备多到不计其数,总是有厂家做的不够规范,因此兼容性问题非常常见,能充电的不一定就是好的,有可能是做得不标准,能支持这种不标准设备而已。
苹果为啥要做线的认证,就是因为充电设备做得厂家太多,可能做不好,随意充电很可能导致手机坏掉。

网友:
我的掌阅电子书也是这样,type c的充电口,但是不能用typc c  - typc c的充电线,必须用type a - type c的充电线才能充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会不给5V的。
USB5V Vbus是一直存在的,因为首先要有5V给设备供电,才能有PD协议通讯过程,PD协商失败 ...

A口会一直有, C口起码要OTG协商成HOST才会输出, 就是用电设备端的CC脚下拉5.1K

网友:
刚换一个手机,120W块充,用起来比原来标准PD快充还难用。只有原装的充电器快,确实快。但是别的充都有问题,我又不可能一直背着一个原装充电器。

PD快充的车充也不快,甚至支持PD快充的充电宝,直接不能用,连上去以后,反复出现充电断电充电断电。远没有我淘汰的老手机,应该是18W的pd快充好用,开车,充电宝,甚至笔记本的适配都好用。

老手机是坚果pro3,到年头了,新手机是新发的NEO7。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会不给5V的。
USB5V Vbus是一直存在的,因为首先要有5V给设备供电,才能有PD协议通讯过程,PD协商失败 ...

如果有5V, 为何我的两个耳机都从不了电?

我有内部只有2条线的USB线,是可以给这2个耳机充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A口会一直有, C口起码要OTG协商成HOST才会输出, 就是用电设备端的CC脚下拉5.1K ...

你说的对。ctoc 需要检测下拉电阻,否则分不清主从没法给出5V。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有5V, 为何我的两个耳机都从不了电?

我有内部只有2条线的USB线,是可以给这2个耳机充电的。 ...

二楼说的对,CC上缺少5.1下k拉电阻,会导致ctoc的口无法判断自己是主机还是从机,所以没法发送5V供电出来。
因为C口是双向供电的,比如笔记本电脑C口,可以往里充电,也可以往外供电,首先需要给个下拉告诉host端口是主控端,他才会先供5V出来。

网友(2023-09-12):
引用 网友A:
蓝牙耳机没有一般都没有充电协议,耿直的5V电压就可以正常充电。

能充电的那些TypeC接口,协议握手失败后 ...

是的,我的绿联和三星充电器,都无法给我的小东西充电,5v的输出电压都没有 , 在D+ 和D- 之间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只要输出5V就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二楼说的对,CC上缺少5.1下k拉电阻,会导致ctoc的口无法判断自己是主机还是从机,所以没法发送5V供电出来 ...

只有D+ D-  的需要5v如何操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有D+ D-  的需要5v如何操作呢?

那C口上不会有5V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只有D+ D-  的需要5v如何操作呢?

用非标c口充电器就默认输出5v2a,如果是标准支持pd的c口必须配合cc1cc2 都分别接5.1k下拉,不然啥电压不会有。

网友:
CC1 CC2 脚5.1k电阻是我开始设计type-C接口的pcb才知道的,这个很重要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用非标c口充电器就默认输出5v2a,如果是标准支持pd的c口必须配合cc1cc2 都分别接5.1k下拉,不然啥电压不 ...

PD不兼容QC3.0?

网友F:
引用 网友E:
PD不兼容QC3.0?

Type c口支持pd协议是可以兼容的qc协议。但是支持否就看具体设计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Type c口支持pd协议是可以兼容的qc协议。但是支持否就看具体设计了

Type c 的CC1和CC2分别接5.1K下拉 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Type c 的CC1和CC2分别接5.1K下拉 就可以了?

下拉只是告诉pd协议芯片接入的是用电设备。就是靠这个cc识别送电方向才能做到c口可以充电也可以放电,常见在支持pd的充电宝。qc需要受电设备d+d-信号与协议芯片通讯识别的。
简单来说就是c口主要是pd协议,根据使用的协议芯片功能可以兼容其它协议比如qc与pe快充协议等等等都可以的。
A口绝对不支持pd协议,其它qc pe协议看协议芯片是否支持,接口肯定是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