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和热水器风机电机的温度保险丝藏在哪里的?

楼主(2022-11-11):
很惨,没洗成澡
大半夜查了很久,查到是风机电机不转了

根据电机的标签,按照图上标的顺序量了量:
1->2:开路
2->3:短路
1->4:开路
3->4:大约1.4kΩ
根据版主发的一个《燃气热水器培训资料.pdf》,3->4的电阻应该是对的

所以我感觉大概率是那个RH150的玩意开路了
但是拆开电机,没找到像传感器的东西……
只有线圈

求问RH150长什么样子,藏在电机的什么地方?

网友A:
藏在线圈接头附近,拆开绝缘带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藏在线圈接头附近,拆开绝缘带找找。

大师  厉害.
电风扇电机的保险就在线圈里,检测过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藏在线圈接头附近,拆开绝缘带找找。

多谢,我找找
再问一下,修复好了之后剪开的线和胶带怎么处理呢……

网友B:
做个假负载替换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我找找
再问一下,修复好了之后剪开的线和胶带怎么处理呢……

短路掉用高温胶带包一下可以应急用用,最好还是整个电机换掉,因为你不确定是温度保护本身的问题还是线圈真的有匝间短路发热,下次可能就是着火了。

这小功率电机不值几个钱,重绕线圈不划算,当烂铜卖还能捡点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路掉用高温胶带包一下可以应急用用,最好还是整个电机换掉,因为你不确定是温度保护本身的问题还是线圈 ...

这么严重
电机要怎么拆下来呢……
昨天试了一下,感觉是和涡轮卡在一起,但也没发现怎么能把风道拆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个假负载替换掉

我怕真BOOM了

网友C:
一直在等着楼主更新。。。还想着看看那个热保护器件在哪儿?绝缘破坏了怎么修补?

那个燃气热水器资料,之前我也翻看过。

可以再问问坛里那个维修大师。

网友:
用水壶烧热水然后倒盆子里面坐着洗。

原地100个俯卧撑让身体发热,然后一桶冷水到下拿起肥皂嗨起来。

如果没有水壶或者太慢就用水桶放满水,用汤勺与锅铲接零火线,用一双筷子绑起来调节好距离做一个井字形状来加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直在等着楼主更新。。。还想着看看那个热保护器件在哪儿?绝缘破坏了怎么修补?

那个燃气热水器资料,之 ...

我挖出来了

绝缘没有破,电阻测试没问题

网友D:
那就是线圈断了,换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是线圈断了,换新吧

线圈没断,就是温度保险坏了,现在修好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线圈没断,就是温度保险坏了,现在修好了

你是换一个同规格的保险管,还是短路凑合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是换一个同规格的保险管,还是短路凑合使用?

换了一个稍微大规格一点的
原来的是150度 250V 2A,我换的是150度 250V 3A
常温导通阻抗测了一下是差不多的

网友F:
搭车请教下,家里的也是万和的燃气热水器,现在问题是热水器电源开着,一打开水龙头,热水器上的温度变成85,闪几下就停了,不加热;但是如果先开水龙头,再打开热水器电源,就没一点儿问题,加热温度也正常。不知道啥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F:
搭车请教下,家里的也是万和的燃气热水器,现在问题是热水器电源开着,一打开水龙头,热水器上的温度变成85 ...

那就不知道了……
会不会是有啥电源过冲

网友:
引用 网友F:
搭车请教下,家里的也是万和的燃气热水器,现在问题是热水器电源开着,一打开水龙头,热水器上的温度变成85 ...

水温过热保护关机,打开龙头看水管中是否有空气。水流偏小。燃气压力过高,天然气热水器用的石油液化气。水温传感器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