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从模式下NSS高电平时,MISO不是高阻抗吗?

楼主(2022-11-11):
目前用的GD32F103 ,测试好像在 SPI 从模式下NSS高电平时,MISO不是高阻抗的?  STM32 也是这样吗?  如果要搞多个SPI从机岂不是没得搞?
我配置的是 硬件NSS,全双工从模式。有没有大神知道原因的?

网友:
SPI协议是你说得那样,但是很多芯片 这个地方 都有BUG。
我就遇到过 有的芯片CS为高聊,但是 他把MISO 为强制拉到GND

网友:
STM32F303,SPI作为从机,MISO在SS=0的时候,仍然是推挽状态。很不好搞

网友A:
所以 SPI 从模式我都没用NSS管脚功能,用3线SPI模式,用外部中断管脚当片选,下降沿打开MISO输出,上升沿关闭MISO输出。有些SPI从模式设计的NSS一次拉低只能传送1个字节,更难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 SPI 从模式我都没用NSS管脚功能,用3线SPI模式,用外部中断管脚当片选,下降沿打开MISO输出,上升沿关 ...

看来只能采用你的这种方式了,唉,蛋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