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一件好东西:docsify ~ 将 markdown 文档链转成网站服务

楼主(2022-11-11):
我一直用 markdown 写工作日志,也一直用 python 的 http.server 做 html 网页版的文件浏览、下载服务。

忽然发现 docsify 这个好东西 ~ 它真是个好东西:

    提供转译,动态将 markdown 文档转换成 web 页面,并同时提供网页浏览服务(docsify-cli)。

这下不仅可以将我的日志直接做成私人的博客网站,而且不必劳烦去搞什么 httpd 服务器了。

它支持 markdown 里面的热链接,所以可以在 markdown 文档里面直接跳转。

只要将自己众多的 markdown 文档分层次梳理一下,就成了一个简单的日志网站,不需要掌握网页维护的众多繁琐知识。

使用插件可以支持 “美人鱼 - mermaid” 图形渲染,但在我的 Pi 上有点慢。

默认代码高亮的类型较少,需要自己添加脚本插件的链接。

资源需求和安装:

1、一个 linux 服务器,我用的是香橙派 zero 2(全志 H616,1GB RAM);

2、插了一个 128GB 的凯侠 U 盘;

3、安装最新的 nodejs (v16+);

4、用阿里源提供软件包(境外的慢到超时、无法安装,可能有些包被墙了);

5、安装 docsify-cli 后初始化起始目录,并修改缺省的 README.md 文档作起始页面;

6、启动 docsify 服务,好了,可以看你的 markdown 网站了。

参考链接:

1. 官网,用来看介绍:https://docsify.js.org/#/

2. 安装最新的 nodejs: https://www.runoob.com/nodejs/nodejs-install-setup.html

3. 安装 docsify-cli:入坑 docsify,一款神奇的文档生成利器!

  注意:阿里云的源今年换新了,旧地址已经作废,所以相关内容应该改成这样:

sudo npm install -g cnpm --registry=https://registry.npmmirror.com
# 然后安装
sudo cnpm i docsify-cli -g

4. 使用docsify 写开源文档+部署到云服务器

5. 官方插件和语法高亮部件介绍

6. 语法高亮可用的部件列表

PS:

参考 - 加快 js 加载的时间后,mermaid 渲染快多了!

PS 2:

最后不得已,还是把 js 文件全部搬回到本服务器上 ... 终于不卡了。

网友A:
把所有文档写成md,然后用typora查看和编辑,最后统一在git上面管理,随时下载随时同步上去。简单明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所有文档写成md,然后用typora查看和编辑,最后统一在git上面管理,随时下载随时同步上去。简单明了啊。 ...

某些条件下不能使用云,而且以后的环境会越来越糟 ...

自己整服务器只是应对的策略之一。

PS:

抱歉哈,没说清楚。

我的日志不仅仅是技术方面的,还有给非技术人士看的内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某些条件下不能使用云,而且以后的环境会越来越糟 ...

自己整服务器只是应对的策略之一。 ...

git云都没了,服务器的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A:
git云都没了,服务器的环境。。。

只能靠自己架设了呀,各种 Pi 产品也真的很适时,便宜还蛮可靠。

楼主:
我的日志也整理好了:

mermaid (“美人鱼”) 的渲染效果:

网友B:
这种工具挺多的吧,习惯用mkdocs或者hugo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工具挺多的吧,习惯用mkdocs或者hugo

就目前来说,这个似乎是最简单的,捣鼓几下网站就搞好了。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一下怎么使用

网友C:
用notion写了好多些笔记,可以到处markdowna想做成网站分享,不知道这个可以支持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notion写了好多些笔记,可以到处markdowna想做成网站分享,不知道这个可以支持不? ...

只要是纯粹的 markdown 文本就没问题。

但如果有借 ``` 代码扩展的内容可能不支持,

例如,math 公式就暂时没支持。

网友D:
Md文本的好处,我始终体会不到。每次还要敲md语法,总感觉麻烦,就放弃了Md。

楼主:
引用 网友D:
Md文本的好处,我始终体会不到。每次还要敲md语法,总感觉麻烦,就放弃了Md。 ...

六楼的 pdf 就是 markdown 文档转来的。

好处是语法规则简单,内容层次清晰。

写日志的时候不影响思维过程,版面自动生成。

楼主:
再次更新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案:

内容摘要: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六楼的 pdf 就是 markdown 文档转来的。

好处是语法规则简单,内容层次清晰。

能否传几段你用MD写几句范文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否传几段你用MD写几句范文上来?

这个就是你楼上 pdf 文件中的 markdown 部分。

[[_TOC_]]

## 超链接中的解析错误

由于 **markdown** 文本的链接语法总是被 `docsify-cli` 在路径的 “根” 后面插入 **“#”** ,所以下面的描述会被解析成:

```xml
# ".md" 文件中被错误解析的超链接

[平安夜歌 MP3](/.resource/00001.mp3)

# 错误的解析成:
#
# http://root/#/.resource/00001.mp3
```

此路径中的 **“#”** 会导致浏览器 **404** 错误,因为无法找到该文件。

**解决方案** 是在 `.md` 文档中直接使用 **`HTML`** 的超链接标签 **`<a href="..."> 超链接说明文本 </a>`** 来代替。请看下面的例子:

```xml
# 在 md 的文档中,改成下面的格式来超链接一个文件:

<a href="/.resource/总谱.pdf">总谱</a>

# 它会被正确的解析为:

#  http://root/.resource/总谱.pdf
```

**注1:** 不用担心路径中的 unicode 字符和空格,它们会自动转成合格的 URL 语法。

**注2:** markdown 对自己的 `.md` 文件解析同样在路径中插入了 “#” 符号,但不会发生错误。

## 在文件系统中使用软连接 `ln -s xxx ./xxx`

在 `docsify-cli` 管理的目录里,允许对它之外的其它目录中文件进行软连接。

只要在操作系统中的 文件/目录 访问权限被允许,就不会对其读取操作造成阻碍。例如:

```
<a href="/.resource/总 谱.pdf" target="_blank">总谱(pdf)</a>

# 这儿的 '/.resource/总 谱.pdf' 是对一个其它目录下文件的软连接,例如:
#
# '总 谱.pdf' -> '../../Upload/Doc/分享类的资料(非系统化的文档)/新编赞美诗/71 -  平安夜歌/71 平安夜-总谱.pdf'
```

## 附录 [《HTML超链接标签<a>》 ](http://m.biancheng.net/view/9387.html)

在 HTML 中,我们使用 `<a>` 标签来表示超链接。

超链接(Hyperlink)通常简称为链接(Link),是指从一个网页指向另一个目标的连接关系。

这个目标可以是另一个网页,也可以是当前网页中的其它位置,还可以是图片、文件、应用程序等。

链接的两端分别称为源锚点和目标锚点,通过点击源锚点即可以跳转到目标锚点。

超链接是网页中最常见的元素之一,整个互联网都是基于超链接而构建的。

网站由众多网页构成,超链接使得网页之间不再独立,它就像一根线,把网页连接在一起,形成一个网状结构。

互联网之所以能够称之为 “网”,就是因为有超链接的存在。

### `<a>` 标签的语法格式如下:

```xml
<a href="url"  target="opentype">链接文本</a>
```

其中,**href** 属性用来指明要跳转到的 url,**target** 属性用来指明新页面的打开方式,链接文本需要写在 `<a>` 和 `</a>` 之间。

例如,链接到C语言中文网首页,并在浏览器新窗口中打开:

```xml
<a href="http://c.biancheng.net" target="_blank">C语言中文网</a>
```

它会链接到 HTML 教程的第一篇文章,并在当前窗口中打开:

```xml
<a href="http://c.biancheng.net/view/7410.html" target="_blank">网站到底是什么</a>
```

### href 属性

**href** 属性指定链接的目标,也就是要跳转到什么位置。href 可以有多种形式,例如:

- **href** 可以指向一个网页(.html、.php、.jsp、.asp 等格式),这也是最常见的形式,例如

  `href="http://c.biancheng.net/view/1719.html"`

- **href** 可以指向图片(.jpg、.gif、.png 等格式)、音频(.mp3、.wav等格式)、视频(.mp4、.mkv格式)等媒体文件,例如

  `href="/uploads/allimg/181221/134I32557-0.jpg"`

- **href** 可以指向压缩文件(.zip、.rar 等格式)、可执行程序(.exe)等,一些下载网站的链接就可以写成这种形式,例如

  `href="./../uploads/data_package/ComputerFoundation.zip"`

- **href** 甚至还可以指向本机的文件,只是很少这样使用,例如

  `href="D:/Program Files/360/360safe/360Safe.exe"`

所以 **href** 本质上就是指向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几乎可以是任意格式的。

如果浏览器支持这种格式,那么它就可以在浏览器上显示。比如常见的图片、音频、视频等,如果浏览器不支持这种格式,那么就提示用户下载。

另外,**href** 使用的路径可以是绝对路径,也可以是相对路径。

- 绝对路径往往以域名为起点,例如 `http://c.biancheng.net/view/1719.html`;

- 相对路径往往以当前文件或者当前域名为起点,例如  `./../uploads/data_package/ComputerFoundation.zip`。

> 若对 URL 结构不了解的读者,请转到《绝对路径与相对路径》进行学习。

### target 属性

target 是可选属性,用来指明新页面的打开方式,默认情况下,新页面在当前浏览器窗口中打开。

但可以使用 **target** 属性来改变新页面的打开方式。常见的打开方式如下表所示:

| target | 属性值  |
| ---- | ---- |
| 属性值         | 说明 |
| **_self** |        默认,在现有窗口中打开新页面,原窗口将被覆盖。 |
| **_blank** |        在新窗口中打开新页面,原窗口将被保留。 |
| **_parent** |        在当前框架的上一层打开新页面。 |
| **_top** |        在顶层框架中打开新页面。 |

绝大部分情况下,target 属性要么不写,保持默认的 _self,要么将它的值设置为 _blank,在新窗口中打开页面。例如:

```xml
<a href="http://c.biancheng.net/html/" target="_blank">HTML教程(新窗口打开)</a>
<a href="http://c.biancheng.net/css3/">CSS教程(当前窗口打开)</a>
```

### `<a>` 标签的默认样式

浏览器会为 **`<a>`** 标签设置一些默认样式。

- 鼠标样式

  当鼠标移入链接区域时,会变成一只小手;当鼠标移出链接区域时,会变回箭头形状。

- 颜色及下划线

  超链接被点击之前为蓝色,超链接被点击之后变成紫色。超链接默认带有下划线,下划线颜色和文本颜色保持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否传几段你用MD写几句范文上来?

这个是美人鱼的语法,它和 markdown 无关,只是在 md 文档中用扩展代码的形式交给 mermaid 引擎渲染的图形:

【参考 6 楼的图片】

  1. ```mermaid
  2. flowchart TB
  3.   pps300a[[Gitlab 服务器
 PPS-300A 项目组
远程仓库组]]
  4.   pmcl[(
PPS-300A
项目管理处
栏目)]
  5.   pmqa[(
PPS-300A
品质与工艺
栏目)]
  6.   hwsp[(
PPS-300A
硬件子项目
仓库)]
  7.   swsp[(
PPS-300A
软件子项目
仓库)]
  8.   stsp[(
PPS-300A
结构子项目
仓库)]
  9.   elsp[(
PPS-300A
电气子项目
仓库)]
  10.   idsp[(
PPS-300A
工设子项目
仓库)]
  11.   core[(
PPS-300A
核心资料中心
仓库)]
  12.   coredocs>研发的非公开性
资料存放在此处]
  13.   opendocs>项目的公开性资料
与文档在此处查阅]

  pps300a-->pmcl -.- opendocs
  pps300a-->pmqa
  pps300a-->core -.- coredocs
  pps300a-->hwsp
  pps300a-->swsp
  pps300a-->stsp
  pps300a-->elsp
  pps300a-->idsp
```

  1. ```mermaid
  2. stateDiagram-v2
  3.   state "从 Gitlab 服务器远程
仓库中克隆所属子项目。" as gitlab
  4.   state "1、拉取远程的子项目内容来
更新本地 Git 仓库。" as sp
  5.   state "2、日常对文档的编辑和更新,这是
设计工作中需要的操作。" as edsp
  6.   state "3、当一个小阶段结束时,在提交之前先用
  拉取操作 同步项目中其他成员编辑过的文档。" as pull
  7.   state "4、用 提交 和 提交日志 操作将自己编辑更
新的文档内容存入本地 Git 仓库。" as submit
  8.   state "5、最后用 推送操作 将本地仓库中
更新后的文档内容传输到 Gitlab
服务器上的远程仓库中。" as push

  state SubProject {
    [*]-->sp
    sp-->edsp
    edsp-->pull
    pull-->submit
    submit-->push
    push-->sp : 在第二天的工作开始
前先来一次同步
}
gitlab-->SubProject

```

网友D:
看来我对MD还是爱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我对MD还是爱不起来

要能用上才能爱起来

没啥帮助就自然不爱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D:
Md文本的好处,我始终体会不到。每次还要敲md语法,总感觉麻烦,就放弃了Md。 ...

可以简单地实现文档代码化,多人合作的文档,或者持续更新的文档用markdown可以很方便review与合并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可以简单地实现文档代码化,多人合作的文档,或者持续更新的文档用markdown可以很方便review与合并 ...

我有些疑问,MD语法和正文混在一起,不会影响撰写者的思路吗?
万一哪天不记得语法了,岂不是很混乱?或者说把文字copy到非MD文档中,有语法的干扰岂不是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D:
Md文本的好处,我始终体会不到。每次还要敲md语法,总感觉麻烦,就放弃了Md。 ...

你用typora所见就是所得,直接想写什么直接按快捷键就好,不需要理会语法;更关键得是可以导出其他各种格式文本,尤其是pdf,比其他开源类得md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些疑问,MD语法和正文混在一起,不会影响撰写者的思路吗?
万一哪天不记得语法了,岂不是很混乱?或 ...

感觉不出来,常用就那几个标签,不行就用可视化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些疑问,MD语法和正文混在一起,不会影响撰写者的思路吗?
万一哪天不记得语法了,岂不是很混乱?或 ...

因为阅读者不是直接看 md 的原生文本啊……

你上 Github 之类的网站看一下,

所有的 md 格式已经被服务器渲染好了。

PS:

我上面例子内容比较复杂是因为之前团队成员跨域的比较多,

指导性的文件尽量先写的详细一点,免得大家产生歧义,

不然到了研发后期合并时,就不好收拾了。

所以一直到了现在,就养成了一种工作习惯。

楼主:
在后续的测试中,发现 js 的加载时间比较影响页面的第一响应时间,所以准备将 js 库和字体库移到 ram 中。

昨天在查找 Linux 下的 RAM 虚拟盘工具时,发现 OrangePi 的 Ubuntu 版本已经内置了它,无需再装额外的软件。

系统使用 `/dev/shm` 作为对 RAM 盘(tmpfs)的引用,它的访问权限是 0777,意味着用户可以随意访问。

下面是针对此 RAM 盘的测试结果:

/dev/shm$ free
              total        used        free      shared  buff/cache   available
Mem:         983268      130668      428252       10208      424348      826772
Swap:        491632           0      491632

/dev/shm$ ls -al
total 0
drwxrwxrwt  2 root root   40 Sep  8 17:58 .
drwxr-xr-x 15 root root 3840 Nov 26 09:59 ..

/dev/shm$ sudo dd if=/dev/zero of=testfile bs=1M count=200
200+0 records in
200+0 records out
209715200 bytes (210 MB, 200 MiB) copied, 0.5562 s, 377 MB/s

/dev/shm$ ls -al
total 204800
drwxrwxrwt  2 root root        60 Nov 27 07:39 .
drwxr-xr-x 15 root root      3840 Nov 26 09:59 ..
-rw-r--r--  1 root root 209715200 Nov 27 07:39 testfile

/dev/shm$ free
              total        used        free      shared  buff/cache   available
Mem:         983268      130484      223332      215008      629452      622156
Swap:        491632           0      491632

经过测试,可以发现,此目录下的文件使用 RAM 中的 shared 空间,同时,访问速度是 377 MB/s

而普通 U 盘经过测试只有 13 MB/s 左右,TF 卡也只有 18 MB/s 左右。

所以,将 docsify 网站的 js 和 字库挪到 `/dev/shm` 下应该可以大幅提升 docsify 的第一次页面加载速度。

但是它在每次关机和掉电后会丢失,所以需要做一个启动加载任务在系统每次启动时,从 U 盘复制到该目录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