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意中看到淘宝100寸电视1999元,是什么陷阱?(结论:品牌是假的、天猫是假的,100寸是指周长!)

楼主(2022-11-11):
注:我不是通过搜索找到这个商品的。而是在淘宝的首页推送,觉得好奇点击进去的。

我当然不会买。

王思聪当年买的100寸Sony好像花了几十万,电梯还进不了,要使用长臂吊机,并且拆窗户才能搬进房子

【淘宝】https://m.tb.cn/h.UgjrdZn?tk=VdjYd1h5dBo CZ3457 「高清8K100寸智能网络50 65 70 80 120 150寸曲面语音液晶电视机60」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或者 淘宝搜索直接打开。

网友:
应该没有陷阱。。王思聪买的是microled电视,一台确实要百w。这个玩意它就是个非常普通的lcd电视,屏幕这么便宜的肯定是tn屏。估计可能1080p都不到,就能当个电视看。

网友A:
投影电视

网友:
虚标的吧,具体屏幕尺寸得问清楚,还有是2k4k还是普通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投影电视

上面说了是液晶屏幕。不是投影机。

网友:
外包装箱子,100寸,屏幕65 75寸,杂牌正常价。

网友:
100寸是型号。

网友:
LED-100是型号,不是尺寸

楼主:
哈哈,我真好奇了。

于是问了店家。竟然自称是索尼!

难道品牌就叫:索尼8K ? ! (留意索尼之间的空格)

100寸整机长宽151*91厘米 手工测量有1-3CM误差

懂行的坛友算一下,对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哈哈,我真好奇了。

于是问了店家。竟然自称是索尼!

查了100寸应该是。看来严重夸大了尺寸。

网友B:
√(151^2 + 91^2) = 176cm
176 / 2.54 = 69寸

还是整机尺寸,估计屏幕就是65的,然后8K是指能够接受8K信号输入,屏幕物理分辨率是1080p。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1^2 + 91^2) = 176cm
176 / 2.54 = 69寸

查了,65寸的边长是165cm。

估计这个只是60寸。

60寸吹牛到100寸,真嚣张!!!

楼主:
我对比了一下,真天猫店,是这样的:

而这家“索尼”,并没有天猫特征,商店logo自己贴上天猫! 赤裸裸的冒牌啊。

楼主:
看到有人秀120寸。大家估算一下,是多大?

网友C:
那个插座是8.6厘米宽度,估算出整个电视长度1.6米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插座是8.6厘米宽度,估算出整个电视长度1.6米左右

70寸电视的面板长度约为155厘米,而宽为87厘米。

扣除边框,看来120寸连70寸都没有。

楼主:
我一直认为马云应该枪毙1万次。因为淘宝一直在包庇这样的奸商。

楼主:
60寸和100寸,面积差了 1/0.36=2.8 倍。

网友:
1. 索 尼 品牌 护眼电视
   非 索尼

2. 100寸
   是型号名称,不是尺寸

3. 8K
   可以输入,但是不能播放

山寨货

网友:
最大问题是质量有问题。应该是回收的故障屏重新压屏的,用不了多久横竖线就来了。淘监控屏时入过番禺佬的坑

网友D:
他说的100寸是周长吧

有一个博主叫“先看测评”   拍过这类片子,买的是平多多

尺寸虚标,坏点多

网友:
151长+91宽+厚3=245,加各误差3cm,就是245+3+3+3=254cm

刚好100寸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他说的100寸是周长吧

100寸周长,按16:10 计算, 可以计算出长度是156cm,高度97cm

跟店家说的:151*91厘米 非常接近!

我超! 100寸不是指对角线,而是指周长!

网友E:
从马云上线,到现在,淘宝一直都是陷阱无数!应该送去乌克兰充军!

网友F:
有好事者可以去投诉一下看看,这种店应该是游击店,卖一批换一个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好事者可以去投诉一下看看,这种店应该是游击店,卖一批换一个店。

这点肯定花了钱给淘宝推广的。否则我不可能点击到它。

淘宝是保护这种奸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从马云上线,到现在,淘宝一直都是陷阱无数!应该送去乌克兰充军!

这跟马云有啥关系。

拼多多、京东第三方店铺,不也都这样。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网友B:
引用 楼主:
100寸周长,按16:10 计算, 可以计算出长度是156cm,高度97cm

跟店家说的:151*91厘米 非常接近!

然而周长还要乘以2……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点肯定花了钱给淘宝推广的。否则我不可能点击到它。

淘宝是保护这种奸商的。 ...

       淘宝应该不会保护他的。我们淘宝店遇到很多次了,客户说有问题,淘宝客服直接打电话到我们公司,叫我们能不能增强用户体验,直接就优先劝我们不退货仅退款行不行,你还想淘宝保护商家?
       现在各大平台为了用户体验,有的情况下是让商家出血,给平台脸上贴金的。不说国内,国际上的亚马逊也一样。老外一般以商品瑕疵或者与页面广告不符为由退的,有一个月的验货期。这两项内容中,有亚马逊配送损坏的,客户不会用的,不会下载资料的等等,当然商家有问题的也包含在内。那至少有很多情况不是商家问题的,但是客户要退的话都是无条件退货退款的,运费商家出双倍。但是平台为了品牌形象啊,商家只能作出一点让步了。行行,让步就让步。那最后退回亚马逊的东西,如果长期放他仓库,要收费,叫他销毁也要收费,也就是说退一个件,商品本身成本没了,还要出钱处理。你还想平台保护商家?还有更黑的是,你货寄到亚马逊仓库,如果数量存在争议的。那完了,我就不说是谁的问题了,单这条规则就可以气死你:45天后再处理核对异议。
       现在淘宝退货很多时候不用经过商家同意了,你点退的时候信用良好,直接是平台同意退货的,有时候货未退回,客户先收到退款了。当然如果你退得太多,平台可能会有拦截。另外还有强制性7天无理由退款,要是保护不关掉这个就行了?淘宝或者会有保护一些大卖家,但上面的那个小儿科卖家我估计不可能。估计这个卖家就是那些游击店,卖几下不行了换一家店继续卖。

楼主:
引用 网友F:
淘宝应该不会保护他的。我们淘宝店遇到很多次了,客户说有问题,淘宝客服直接打电话到我们公司, ...

你作为商家,肯定看到的是淘宝偏向客户。

作为客户,我只看到淘宝包庇奸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然而周长还要乘以2……

哈哈,是忘记除以2了。不过正好满足奸商的100寸。

网友G:
【55 寸 4K 电视只要 1200,拼多多爆款电视能买吗?-哔哩哔哩】 https://b23.tv/tUD6dn8

网友:
Iphone  13 pro max   拼多多还只要1999呢  抖阴整个双11 植入整个广告超级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G:
【55 寸 4K 电视只要 1200,拼多多爆款电视能买吗?-哔哩哔哩】 https://b23.tv/tUD6dn8 ...

不要叹气。唉....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要叹气。唉....

劣币驱逐良币目前的普遍现象

网友H:
但是我买了个红米的98寸都是吊装的,老小区电梯小,楼梯也小,纸箱子2.4米根本进不来,后来没办法,就从阳台上吊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但是我买了个红米的98寸都是吊装的,老小区电梯小,楼梯也小,纸箱子2.4米根本进不来,后来没办法,就从阳 ...

有广告吗?

98寸的广告机,很强壮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广告吗?

98寸的广告机,很强壮啊。

我开通了会员,倒是没广告。

网友:
开机应该都没广告,看视频如果没会员肯定有广告。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但是我买了个红米的98寸都是吊装的,老小区电梯小,楼梯也小,纸箱子2.4米根本进不来,后来没办法,就从阳 ...

安装费用花了多少?吊装是不是挺贵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安装费用花了多少?吊装是不是挺贵的

1600+400的支架吧,一共就2000安装费用。

网友:
其实没必要,都没用几次,要是换85寸,费用低太多了。最多就小孩子看个巧虎。我们也没时间看。

网友:
引用 网友I:
安装费用花了多少?吊装是不是挺贵的

是类似吊窗户的小吊机,反正他们说风险他们来承担,我也懒得自己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1600+400的支架吧,一共就2000安装费用。

嗯 确实挺贵的 2000可以买台电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