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MOS的Vgs,可以使用TVS代替稳压管吗?

楼主(2022-11-11):
保护MOS的Vgs,可以使用TVS代替稳压管吗?tvs的速度更快

网友A:
TVS速度是快,但是电压不准,12V的管子,14V才能吃进大电流。 但12V稳压管,12.7V已经能吃大电流了。

网友:
认同楼上说的,TVS管的稳压效果不如稳压管,而MOS的Vgs只要电压峰值超过安全值一个很小的脉冲就会被击穿

网友:
TVS稳压范围误差大。一般要比稳压管宽

楼主:
引用 网友A:
TVS速度是快,但是电压不准,12V的管子,14V才能吃进大电流。 但12V稳压管,12.7V已经能吃大电流了。 ...

谢谢回复,我是想Vgs极限电压20V ,我选个10V的TVS,这样12V左右一定会稳住,还有很大的余量,这样用有啥弊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我是想Vgs极限电压20V ,我选个10V的TVS,这样12V左右一定会稳住,还有很大的余量,这样用有啥 ...

这个可以的,封装越大,越能抗电流。

网友:
TVS击穿后的钳位电压要看VCL参数,一般比击穿电压高50%以上,小电流时更高。

网友(2023-01-27):
就是说不可能用TVS代替稳压管么

网友:
电流小的情况下可以的,所谓的快,就是曲线更明显
缺点就是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我是想Vgs极限电压20V ,我选个10V的TVS,这样12V左右一定会稳住,还有很大的余量,这样用有啥 ...

TVS贵呀,另外TVS的结电容那么大会影响G极开关速度。
关键还是要把驱动电路的电源电压稳住,已经在驱动电路中因为有泄放通路再加稳压管作用不是很大,如果G极因为D极电压突变太大由Cgd引起的电压拉伸加大可以考虑4148之类的反灌到驱动电路的电源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