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ata转sata转接卡,买哪种比较好呢?

楼主(2022-11-11):
转接卡的种类挺多的,大家会怎么选?
买哪一种可靠性比较好呢?
下面3种,选哪种好呢

网友A:
老老实实买个2.5尺寸带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老实实买个2.5尺寸带壳的

临时倒腾数据,masta转sata再装入硬盘盒
你说的msata硬盘盒,和移动硬盘盒+msata转接sata区别大么
masta转接卡配好硬盘盒,是不是比杂牌masta硬盘盒靠谱?

网友B:
2和3明明是一个板子。。。换了个颜色就不认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2和3明明是一个板子。。。换了个颜色就不认识了?。。。。

换个颜色,换个说法,开关电源改成PWM电源.

网友C:
买开关电源版本就可以,电源效率高发热低。硬盘本身发热就很高,再旁边一个热原确实压力大。

Ps

去看了你图中转接板,9.9包邮系列!
为啥不18.9包邮来个大板系列!楼主会过日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开关电源版本就可以,电源效率高发热低。硬盘本身发热就很高,再旁边一个热原确实压力大。

Ps

大卡没用,固定安装转接盒才行,
偶尔使用,半高的卡就行

网友:
都可以,msata功耗比m.2的低一些,关系不大。

网友:
一个10来元的转接卡,偶尔用一次的东西,纠结了2天还没买?